压力传感器并联

楼主(2013-07-20):
   最近开使用2个压力传感器并联,买了一个并联盒,结果称重的数值逐渐降低,有时也升高,最多变化100多克(毛重5kg),称重模块以前都是直接接的传感器,也变化,但很小(低于2g)这是怎么回事,有遇到的吗?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并连还是第一次听说,串联的我倒知道有

网友B:
2个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必须一致。

网友C:
变量,你要啥并联方法。并联的电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