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脑殘的设计出空调的抽湿功能的这个概念的

楼主(2013-07-20):
想问下抽湿与制冷有啥差别,当今的空调还流行着抽湿这个功能,想问下设计空调单片机编程的人抽湿与制冷有啥差别!!

搜一下论坛大蚂蚁的文章.做过专业测试.

网友A:
没分还想别人来鸟你?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不给分的,我的意思是空调的抽湿功能与制冷功能本来就是一马事,想臭骂下这些设计空调单片机编程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分还想别人来鸟你?

空调的抽湿功能与制冷功能本来就是一马事,想臭骂下这些设计空调单片机编程的人,不给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调的抽湿功能与制冷功能本来就是一马事,想臭骂下这些设计空调单片机编程的人,不给分的 ...

:L

网友B:
楼主最好先去了解一下制冷和抽湿的原理再评论吧.
如果单纯制冷, 简单地增加蒸发器, 能效比立马显著上升
但是蒸发器温度比较高些, 室内空气中的水份不容易在蒸发器表面凝结成水,排出室外, 室内的相对湿度会大增,
为什么四月份的梅雨季节, 气温并不高, 人却很难受? 觉得闷? 因为相对湿度太高
定频空调抽湿时, 室内风机转速下降, 过冷的蒸发器具有优良的除湿效果, 而过去的变频空调, 除湿性能不好, 就因为低功率下的蒸发器温度降不下来,也没办法降, 后来的变频空调, 蒸发器则分为两部份,制冷时全部工作, 除湿时则只有一部份工作,可以得到 由电磁阀和电子膨胀阀的开度决定.

网友B:
空调的两大功能: 降温, 除湿, 缺一不可.

空调调的是什么, 调节空气的两大参数: 温度和相对湿度

如果只调节温度, 那就太原始了

网友C:
     有点区别的拉.

      除湿运行的作用是将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冷凝水排出室外,从而达到降低室内相对湿度的目的。当空调器的蒸发器中的制冷剂蒸发时,要吸收大量的热量,使蒸发器表面温度降低很多,这使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产生遇冷液化成水的现象,这些冷凝水将流到接水盘经出水管而排出室外。这就是空调器能除湿的工作原理。 制冷原理卡诺循环 空调机挂在室外的是主机,主要有压缩机,散热管,风扇,压缩机把制冷剂由气态压缩成液态时放热,由散热管,风扇散走,散热后制冷剂经铜管进入室内,铜管管径变大,压力减少,液制冷剂由液态变成气态,向周围环境吸热,产生冷气. 吹出来的冷气是室内空气接触冷凝器(铜管),热量被吸走的结果. 除湿功能相对制冷功能,风扇一直以低速运行,压缩机则开开停停,制冷系统作间断性制冷循环,产生的制冷量大部分用于平衡室内空气的潜热,即水蒸气变成冷凝水。所以,空调的抽湿功能比制冷功能省电些。

空调器除湿原理
空调器在两种模式下具有除湿功能:
a) 制冷模式 这是任何空调器都具有的模式,也是空调器最基本的功能。空调器制冷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除湿,潮湿空气通过空调器蒸发器后温度会大幅度下降,空气湿度处于一种过饱和状态,多余水汽以冷凝水的形式析出,凝结于蒸发器的翅片上,也就是“凝露”,等到制冷模式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空气湿度也就降到了一定的水平。
b) 独立除湿模式 这种方式被业内人士称为恒温除湿,它的基本原理是将通过蒸发器被冷却了的空气再加热到原来的温度,然后再送入室内,这样室内环境在湿度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对恒定。

加热出风口温度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利用电热元器件来加热通过蒸发器后的空气(见图1)。这类空调在室内机设有电热器件,当空气通过蒸发器(表面低温)析出冷凝水后,再由电热器件加热这部分已经降温的空气,使空调器出风口与进风口的温度保持基本一致;另一种是利用冷凝器产生的热量加热被除湿的空气(见图2)。这类空调设a、b两个交换器,在独立除湿模式下分别切换为蒸发器和冷凝器,同样空气通过蒸发器a(表面低温)析出冷凝水,再由冷凝器b(表面高温)替代方式一中电热元器件的作用,同样使空调器出风口与进风口的温度保持了基本一致。这两种加热方式只是加热器件和发热方式不同,后者为纯物理方式。

空调除湿与抽湿机除湿的区别
1、空调除湿原理

空调在两种模式下具有除湿功能:
(1)制冷模式 这是任何空调都具有的模式,也是空调最基本的功能。空调制冷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除湿,潮湿空气通过空调蒸发器后温度会大幅度下降,空气湿度处于一种过饱和状态,多余水汽以冷凝水的形式析出,凝结于蒸发器的翅片上,也就是“凝露”,等到制冷模式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空气湿度也就降到了一定的水平。
(2)独立除湿模式 这种方式被业内人士称为恒温除湿,它的基本原理是将通过蒸发器被冷却了的空气再加热到原来的温度,然后再送入室内,这样室内环境在湿度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对恒定。
加热出风口温度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利用电热元器件来加热通过蒸发器后的空气。这类空调在室内机设有电热器件,当空气通过蒸发器(表面低温)析出冷凝水后,再由电热器件加热这部分已经降温的空气,使空调出风口与进风口的温度保持基本一致;另一种是利用冷凝器产生的热量加热被除湿的空气。
这类空调设两个交换器,在独立除湿模式下分别切换为蒸发器和冷凝器,同样空气通过蒸发器(表面低温)析出冷凝水,再由冷凝器(表面高温)替代方式一中电热元器件的作用,同样使空调出风口与进风口的温度保持了基本一致。这两种加热方式只是加热器件和发热方式不同,后者为纯物理方式。

2、除湿机工作原理

简单说是利用空气中的水分在进入除湿器蒸发器时冷凝结霜,然后积聚滴出,排入下水口,从而达到降低空间湿度的目的。其原理与空调制冷模式时的除湿原理类似。

(1)空调与除湿机工作方式的区别
与独立除湿模式相比较,制冷模式作为空调的基本功能,对空调结构设计、控制方式的要求比较低,造价低廉,但在用这种方式达到抽湿目的的同时必然会造成房间温度下降,这在温度不高的时候是不实用并且浪费电力的。事实上制冷模式下的除湿功能只是一种副产品,并没有增加空调成本。
独立除湿模式采用电加热或热交换方式加热出风口空气,控制会比较复杂一些,设计成本比较高,但这种温度补偿会使房间温度波动比较小,适合在温度并不高,但湿度太大的时候使用。空调在这两种独立抽湿模式下运行,其制冷系统处于高效运行状态,蒸发器和冷凝器运行工况较为合理,能效比高。
除湿机的工作方式是在机器内部降温,把空气中的水分析出,空间的温度反而会略微上升,但温差不明显,比较适用于盛夏以外的潮湿季节,用电量也相对节约。
但对除湿机而言,环境温度低于 15℃时,附着于蒸发器表面的水滴会结冰而使除湿效果减弱,若环境温度超过40℃以上时,系统内压力会增高而使压缩机过载,此时过载保护器应切断线路,否则压缩机马达会毁损。所以除湿机的最佳使用温度范围为15℃~40℃。
很多用户都会问:“空调不也能除湿吗?有了空调后,除湿机不就成了多余吗?” 这个问题肯定会困惑很多消费者。其实,这是一个消费误区,空调的主要功能是制冷和制热,带独立除湿功能的空调机可以除湿,但除湿量小、除湿慢;
而且在南方地区的阴雨季节,温度并不高,这时如果用空调来除湿,吹出的是冷风,越除湿会越冷,给人的感觉会相当不舒服;
由于空调是固定位置的,只能在局部小面积范围除湿,同时空调长时间除湿运行也会增加压缩机的负荷

(2)如何正确选择除湿方式
1、按使用场合
对于人居环境,选用空调除湿应该比较经济,由于最适宜人的空气湿度在60~70%,这个湿度对空调而言,比较容易实现。除湿器的噪声比空调要大,特别是大功率除湿器,所以在人居场合首选空调除湿。
2、按使用对象
对工业产品中光学镜头、磁记录材料(包括光盘)、影像胶片、电子信息媒体、电子原器件、仪器、仪表、粉末材料、纸张、木材、丝绸、皮革、烟草、食品、茶叶、粮食等需要严格控制湿度的物品,采用专用除湿器效果比较明显,推荐使用除湿器除湿。

(3)按使用地区气候条件
常见气候不外乎以下几种:
1、高温高湿??夏季中的闷热天气;
2、高温低湿??北方气候干旱燥热季节;
3、低温高湿??南方的阴雨季节;
4、低温低湿??通常指北方寒冷天气。
而通常需要除湿的气候主要为1和3,对高温高湿地区,推荐使用空调,通过制冷模式在除湿过程中将温度也降下来;对低温高湿地区,推荐使用带独立除湿模式的空调或者除湿器。

网友B:
家里空调智能化程度不高的, 请花20块钱买一个温湿度计
高温, 湿度小, 用制冷, 高风, 得到大的制冷量, 小的除湿量, 设置错误, 保证你一天怎么喝水也要口渴;
高温, 高湿, 用制冷的中风或弱风, 得到足够的制冷量和大的除湿量, 设置错误, 保证你一天到晚想洗澡, 为啥? 汗汁不会干
梅雨季节, 用抽湿功能, 得到小的制冷量和最大的抽湿量. 用制冷档抽湿, 由于室内温度低于18度, 压缩机不会工作.

网友B:
国际标准衡器的存放室, 除了要保证恒温恒湿, 还要保证恒压, 那个设备, 叫气调.

网友D:
顶,都是有用的。

网友E:
LZ自己没搞清楚找喷的,B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点区别的拉.

      除湿运行的作用是将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冷凝水排出室外,从而达到降低 ...

T叔转的这个有点小问题, 相变过程中, 蒸发为吸热, 因此制冷工况, 室内机"铜管"为蒸发器, 室外机为高压液化放热, 室外的"铜管"才是冷凝器. 制热时反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叔转的这个有点小问题, 相变过程中, 蒸发为吸热, 因此制冷工况, 室内机"铜管"为蒸发器, 室外机为高压液 ...

哈哈,坛里就数蚁兄最仔细.
度娘找的,也没细看,少累哈.

脑筋急转弯:
蚂蚁几条腿?要答得快
蛛蜘几只脚?
苍蝇呢?
哈哈

瞄了一眼, 主要是高亮的, 比较醒眼, 不然我也看不出来的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家里空调智能化程度不高的, 请花20块钱买一个温湿度计
高温, 湿度小, 用制冷, 高风, 得到大的制冷量, 小的 ...

长知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T叔转的这个有点小问题, 相变过程中, 蒸发为吸热, 因此制冷工况, 室内机"铜管"为蒸发器, 室外机为高压液 ...

好歹T叔也是热心人嘛

T叔是二姨家第一号热心人

网友G:
汽态…放热。液态…放冷!

楼主:
刚才在百度里找到了最佳答案,说是除湿功能是不控制室内温度,制冷是要控制室内温度,也就是说打开除湿功能,空调将一直处于制冷状态的;

楼主:
其实空调只要处于制冷状态就等于打开了除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先去了解一下制冷和抽湿的原理再评论吧.
如果单纯制冷, 简单地增加蒸发器, 能效比立马显著上升
但 ...

我的意思是空调只要在制冷状态就已经是抽湿功能,没必要财搞个抽湿功能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区别的拉.

      除湿运行的作用是将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冷凝水排出室外,从而达到降低 ...

刚才在百度搜了下,才明白其设计抽功能湿概念来历,原来打开抽湿功能是将空调一直处于制冷状态不检测室温,那怕将你冻死在房间也不管,哈哈!

网友C:
控制方法有点区别的,这也是厂家一个卖点.你一个编程小电工跟老板没什么好拧的,哈哈,从了吧.

空调的制冷和抽湿有什么分别
   潮湿开制冷还是开抽湿好?开制冷对抽湿的效果可能好点,但是耗电。除湿运行的作用是将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冷凝水排出室外,从而达到降低室内相对湿度的目的。当空调器的蒸发器中的制冷剂蒸发时,要吸收大量的热量,使蒸发器表面温度降低很多,这使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产生遇冷液化成水的现象,这些冷凝水将流到接水盘经出水管而排出室外。这就是空调器能除湿的工作原理。 制冷原理是卡诺循环 空调机挂在室外的是主机,主要有压缩机,散热管,风扇,压缩机把制冷剂由气态压缩成液态时放热,由散热管,风扇散走,散热后制冷剂经铜管进入室内,铜管管径变大,压力减少,液制冷剂由液态变成气态,向周围环境吸热,产生冷气. 吹出来的冷气是室内空气接触冷凝器(铜管),热量被吸走的结果. 除湿功能相对制冷功能,风扇一直以低速运行,压缩机则开开停停,制冷系统作间断性制冷循环,产生的制冷量大部分用于平衡室内空气的潜热,即水蒸气变成冷凝水。所以,空调的抽湿功能比制冷功能省电些。开抽湿好。抽湿与制冷在工作原理上是一致的。但是,抽湿的工作更注重于减少空气含湿量,即减少空气中的水份的含量,并且,当气温达到我们遥控上设定的温度后,尽量少的降低室内的温度,适当多地减少空气的湿度。
    从而提高人体的舒适感觉。春天的天气,气温不高,空气的湿度大。开制冷时,要设定较低的温度,才能使压缩机起动工作。从而使室温趋向更冷,室内有寒冷和吹冷风的感觉。开抽湿时,可以设定在较高一点的温度,这时压缩机也能间歇地工作,室内机低风速间歇工作,主要是让空气中更多的水份在蒸发器上冷凝成水,并通过水管排出室外.从而空气变得干爽,而温度也不下降太多,人体的感觉较舒适。空调抽湿功能是降低室内湿度,但维持室内温度不变或者室温轻微降低,不受设定温度影响。空调制冷时既降低室内湿度也降低室内温度,当室温达到设定温度后,抽湿也停止了。
空调器除湿原理
    空调器在两种模式下具有除湿功能:
a) 制冷模式  这是任何空调器都具有的模式,也是空调器最基本的功能。空调器制冷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除湿,潮湿空气通过空调器蒸发器后温度会大幅度下降,空气湿度处于一种过饱和状态,多余水汽以冷凝水的形式析出,凝结于蒸发器的翅片上,也就是“凝露”,等到制冷模式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空气湿度也就降到了一定的水平。
b) 独立除湿模式  这种方式被业内人士称为恒温除湿,它的基本原理是将通过蒸发器被冷却了的空气再加热到原来的温度,然后再送入室内,这样室内环境在湿度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对恒定。 加热出风口温度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利用电热元器件来加热通过蒸发器后的空气(见图1)。这类空调在室内机设有电热器件,当空气通过蒸发器(表面低温)析出冷凝水后,再由电热器件加热这部分已经降温的空气,使空调器出风口与进风口的温度保持基本一致;另一种是利用冷凝器产生的热量加热被除湿的空气(见图2)。这类空调设a、b两个交换器,在独立除湿模式下分别切换为蒸发器和冷凝器,同样空气通过蒸发器a(表面低温)析出冷凝水,再由冷凝器b(表面高温)替代方式一中电热元器件的作用,同样使空调器出风口与进风口的温度保持了基本一致。这两种加热方式只是加热器件和发热方式不同,后者为纯物理方式。从空调的制冷过程(制冷-除湿-制冷-除湿)可以看出,除湿的过程伴随着空气变冷。而后来的恒温除湿空调可以使变冷的空气又加热送回室内,所以保持恒温。

老tyw兄真有耐心。

网友H:
找喷玩意!

网友I:
都是不简单的,存在必有存在的理由。

网友J:
lz不谦虚点成不了T叔这样的大家哦。。。

网友K:
楼主脑筋有点问题,钻牛角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才在百度搜了下,才明白其设计抽功能湿概念来历,原来打开抽湿功能是将空调一直处于制冷状态不检测室温 ...

瞎扯。

网友M:
LZ这是牢骚还是啥的

网友N:
真心感觉抽湿意义不大,经常开了空调都得开加湿器,有时候空气过干了!
但有时为了产品能卖的好,加点噱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理解就好!

网友O:
呵呵!可能部分地区需除湿吧!

网友P:
耳光响亮

网友Q:
任何一个行业做专了后都有一堆堆的问题有点研究的。外行只看热老

网友R:
我我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嘛,空气的相对温度与温度有关啊

网友S:
室内空气热 有水分 一空调 温度低 水蒸气变雨滴 你家是个小地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瞎扯。

一点也没瞎扯,懂得空调制冷的都会知道,要处于抽湿状态,必须把空调至于制冷状态,也就是说必须要打开压缩机让它压缩机工作,要么是一直制冷状态,要么是间歇性制冷状态;空调在制冷状态时一定会达到抽湿目的,想不不让它抽湿也不行

楼主:
好像这个坛子里没有设计空调单片机编程的学生存在哦,失望了

网友C:
GB4706.32-1996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网友T:
长长见识!

网友S:
公司宣传手册总是这么狗屁,你敢在教科书这样狗屁一下,全国学生给你罢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