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 buck电路 问题求解

楼主(2013-07-20):
请教一下 为了mos管能导通那VCC5V和INPUT 电压是不是要一样 mos管的开启电压为1.5v  图上元件的参数暂且不考虑其大小 假设全为理想值 准备用AD采样电压(最右边为输出电压),送给msp430,产生pwm波来控制mos管的导通
现在的问题是 若想mos管导通,则Vgs必须大于>=1.45v 但是若输出时有可能Vs>Vg管子就截止了

buck 电路原理

buck 电路原理

网友A:
为了mos管能导通那VCC5V和INPUT 电压是不是要一样                   不是, VCC5v 应该至少高于 INPUT 一个开启电压.

这种类型的光藕通常速度很慢, 不适合用在这个地方.  改用 6N137 这类高速光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mos管能导通那VCC5V和INPUT 电压是不是要一样                   不是, VCC5v 应该至少高于 INPUT 一个 ...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Vg<=5V的情况下 让管子导通,这样好像不可实现

网友A:
自举都没有办法实现, 另加高压端吧

网友B:
这类电路,N沟MOS管驱动信号必须“悬浮”,稍有麻烦。所以这类电路往往使用P沟管。
如果占空比变化不很大,可以考虑用变压器驱动N沟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都没有办法实现, 另加高压端吧

用nmos驱动pmos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路,N沟MOS管驱动信号必须“悬浮”,稍有麻烦。所以这类电路往往使用P沟管。
如果占空比变化不很大, ...

pmos 的截止电压比较高一般不好达到 最终用了nmos 加pmos解决问题了 谢谢

网友C:
NMOS放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