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multisim仿真

楼主(2013-07-20):
电路如图所示,输入是方波,正负都有,测的是电容电压,小弟搞不懂为什么multisim仿真的输出结果会变成负值没有呢,方波不是交流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小弟搞不懂为什么multisim仿真的输出结果会变成负值没有呢”
此句不通。
只能说“小弟搞不懂为什么multisim仿真的输出结果会变成负值?”,或者说“小弟搞不懂multisim仿真的输出结果变成负值没有?”。

仿真没有错。上面那个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仅仅是信号发生器接入后的瞬态过程,在这么几个周期内电路远未达到稳态,因为示波器输入电阻非常大,电容C也相当大,故RC时间常数也非常大,要看到稳定后的波形需要很长时间。
为较快看到稳定后的波形,示波器输入端与“地”之间加个电阻,电阻与电容的时间常数可以取方波周期的几十倍。如此即可看到上面那个示波器显示波形逐渐向下移动,最终与下面那个示波器几乎相同。

网友B:
能仿通已经很不容易了
仿真环境里示波器是理想的话,悬浮端是无法仿真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弟搞不懂为什么multisim仿真的输出结果会变成负值没有呢”
此句不通。
只能说“小弟搞不懂为什么multis ...

原来是这么回事滴,理论仿真和实际的区别

这个仿真与实际是完全一致的,实际波形也是这样,只不过实际情况人眼看不到开始10ms内的波形(那是百分之一秒),楼主仿真却看到开始10ms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弟搞不懂为什么multisim仿真的输出结果会变成负值没有呢”
此句不通。
只能说“小弟搞不懂为什么multis ...

楼主的仿真结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做了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跟我想象的一样,正如大侠所说电容的电荷无法通过示波器放电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一直为零,表现为电容输出电压和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完全一致。您说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仿真结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做了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跟我想象的一样 ...

"所以我做了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仿真"
你的仿真,很可能信号初相或者电容状态初始值和楼主不一样。

网友E:
改变一下仿真初始条件的设置也可以影响到达稳态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