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板子不正常,求救

楼主(2013-07-20):
我自己设计的块STM32的板子,今天焊上了,可以下程序,我接了四个LED,其中有两个正常的,可以点亮,但是另外两个不亮,其中有一个有一点点亮,我量了一下引脚电平,1.8V左右,我也量了其余的引脚,也是有1.几伏的,可以仿真,可以跑程序,我用的是SWD模式,片子稍微有一点发热,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没有啊  用万用表量的没有短路啊  而且DRC也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啦

没有啊  用万用表量的没有短路啊  而且DRC也没有错误

网友B:
芯片发热,肯定是电源问题,要不就是负载电流太大。前者的多。

好好查查布线,看看原件又没焊错的,特别是电阻电容一类的。

看看是不是电阻规格小了,电阻电容用错了,等等。

有毛病自己查,连图都没有,别人想帮你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发热,肯定是电源问题,要不就是负载电流太大。前者的多。

好好查查布线,看看原件又没焊错的,特别是 ...

我焊了两块都是一样的情况,而且单片机是工作的,有点引脚很怪异,电平不确定,可以仿真,可以断点,板子没有短路,我一个个引脚用万用表测的,程序是正常的

网友C:
看一下IO口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焊了两块都是一样的情况,而且单片机是工作的,有点引脚很怪异,电平不确定,可以仿真,可以断点,板子 ...

哥 ,你这是做四轴飞行器吧,不错,挺专业的。
你水平比我高啊。
为什么不在MCU跟电机之间加隔离呢,同时驱动四个电机,很累的。
而且电机M3的下拉电阻怎么是1k而不是10k啊,是不是在这的地方,灌电流太大啊。
上面很多芯片我都没研究过,估计帮不了你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IO口配置~

不合适的IO口配置会引起这种不正常吗?关键是我仿真的时候看IO的寄存器,他根本不变化,只有软件仿真的时候才变化,这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IO口配置~

MCU附近没有加退耦的电容,会是这引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 ,你这是做四轴飞行器吧,不错,挺专业的。
你水平比我高啊。
为什么不在MCU跟电机之间加隔离呢,同时 ...

真心找不到原因啊  我现在发现唯一的缺点是单片机没加退耦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心找不到原因啊  我现在发现唯一的缺点是单片机没加退耦的电容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D:
单独配置这4个i/o口为推挽输出看一下寄存器有没有变化,用万用表测电压有没有输出。没有输出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E:
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输出高低电平,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的波形是不是正常的方波,如果有个别的脚输出的高电平为1v多的话,极有可能是你焊接的板子的引脚短路了,但是你说连焊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那就要找你板子设计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