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和共阴驱动的区别

楼主:
大家来看看下面这2个原理图,说说自己的见解

网友A(2013-07-20):
下面那个三极管画反了,电源应该从射极输入C级流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三极管画反了,电源应该从射极输入C级流出电流...

对的,抛开这个,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B:
第一个图共阴,前面VCC是错的(除非你想显示8.8.8.8.),单片机直接驱动的话,应该接单片机io口。第二个图三极管右边应该是射级。
考虑到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不足,三极管只是增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共阴,前面VCC是错的(除非你想显示8.8.8.8.),单片机直接驱动的话,应该接单片机io口。第二个图 ...

第一个单片机直接驱动不了

网友C:
如果你觉得三极管接法错了,电阻的阻值错了,都可以抛开,谁愿意和你讲共阴和共阳的区别呢?
共阴和共阳,无非就是数码管的LED方向刚好相反,自然外部驱动的极性也相反。

网友D:
你把原理画出来就可以了,数码管就几个LED,你找个图看看就可以了。
共阴和共阳就是区别。 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就好比“猪”为什么叫猪呢,他为什么不叫“狗”类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单片机直接驱动不了

一个段码的电流也就几个mA,你说单片机会驱动不了?
退一步讲,驱动不了你可以用专用数码管驱动芯片,你直接接
VCC,数码管还有个球用?

网友B:
你要弄明白数码管内部是怎么构成的。

网友E:
呵呵,共阴、共阳这个就已经说明区别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