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新旧函数库的问题

楼主(2013-07-20):
我是学生,刚刚开始学stm32,我在图书馆借了一些书,上面的例程都是使用库V2.0,我使用的是库V3.5,结果编译时出现各种错误,请问一下,新函数库和老的有很大差别吗?我学习应该从什么入手呢,我单片机学的挺好,想学习stm32参加9月份的电子设计大赛,只是感觉比单片机难好多啊,写个流水灯程序,都用这么多的代码,感觉还没有51单片机好使呢,我现在还犹豫要不要使用stm32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呢。请大家给我点意见吧

网友A:
很明显 stm32比51要高级很多
其实你只要找一个3.5的模板,那你控制LED,和51差不多。甚至更简单
这里有模板http://www.51stm32.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B:
V3.5与2.0库函数使用上大同小异,基本上一样。不过V3.5好像需要宏定义芯片类型或外设使用名称。你可以找个例程看下别人的OPTION配置方法。32毕竟不同51单片机,功能强了,框图要复杂些,使用起来配置也较多,可能少一个配置就用不起。不过如果你熟练它的话,自然功能越强越方便了。这,看你水平。全国电子竞赛,题目一般比较奇怪的。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都方案都有。这也看你水平,如果真是自己实打实的做,个人认为越简单的方案越好。电子竞赛的题都是有一定难度的,思路越简单,越容易搞定,思路越复杂,就越难做。所以,个人认为51还是适用于电子竞赛。
如果以后想从事嵌入式系统工作,建议参加电子竞赛,不为别的,它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是你深入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网友C:
其实只要学好一款单片机   慢慢上手是很快的   楼主

网友D:
花点时间   先将51单片机搞精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网友E:
在硬件接口这个环节上都一样:学51单片机和学STM32都是一样的,都是调用硬件的接口,控制I/O,完成相应的功能
在软件这个环节上,STM32要强过51单片机.学STM32它自带一个官方的库,而这个库的源代码是开放的;而51单片机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5与2.0库函数使用上大同小异,基本上一样。不过V3.5好像需要宏定义芯片类型或外设使用名称。你可以找个 ...

谢谢您的回复,只是现在好浮躁,遇到问题就想换方向,就不想搞stm32了,看来我需要踏实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硬件接口这个环节上都一样:学51单片机和学STM32都是一样的,都是调用硬件的接口,控制I/O,完成相应的功 ...

借了图书馆的几本书都是V2.0的,如果按照书上的应该很好入门,关键是网上的资料大都是V3.5版本的

网友F:
V2.0没有很了解,我觉得应该是V3.5升级了吧 ,可以兼容V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