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设计

楼主(2013-07-20):
6层板    地、 信号、电源、 地、 信号、地层、  层叠划分,怎么样呢?有什么注意问题呢?

网友A:
l六层板有两种叠层方案“top gnd02 art03 art04 pwr05 bottom 这个适用于走线比较多的,另外一种是 top gnd02 art03 gnd04 pwr05 bottom.为了防止制板是的翘曲和阻抗的控制方便,在art03 除了走线以外进行铺地网络铜处理。  专业高速PCB layout外包服务,qq511760409 (空间有项目相片欢迎观看) TEL 15820200369.

网友B:
没画过,给你参考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