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LDO或STEP DOWN DC_DC

楼主(2013-07-20):
(无正文)

网友A:
热量考虑,这个必须用DcDc啦。
省电方面,LDO一般6V耐压的1A以内都能用CMOS做。电压若是更高,用CMOS就要做大电流就比较难了。

这么大的压差,这么大的电流。肯定是DcDc首选了。
XC9248:SOP8
XC9246/47:SOT26 or USP-6C

网友B:
TLV70450不知可否。VIN = VOUT + 1 V 时,静态电流3.2 µA

网友C:
SOT23的DC-DC IC
如MPS的MP2359,MP1470等
Silergy的SY82xx\81xx等

网友D:
合泰 HT78XX系列的不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E:
XL1410  SOP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