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能用ST-LINK和ST-LINK2的JTAG和SWD调试和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3-07-20):
前段时候把JLINK搞坏了,还没修。所以问下:GD32能用ST-LINK和ST-LINK2的JTAG和SWD调试和下载程序吗?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可以。

网友A:
楼主间接给我们指出了另外一个调试方法,呵呵

楼主:
JLINK V7没连上GD32.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把JLINK改成SW连接,连上了。后来再改成JTAG,竟然是不认识的内核。但还是连上了。

楼主:
是不是 跑第二个KEY程序的时候把JTAG腿重映射了?看好像是哦。

网友B(2024-10-09):
我在首次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读取gd32e230k8t6的代码,可是一旦执行写入就会把芯片锁死,请问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