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 和ARM问题,高手帮帮,,,八百里加急。。

楼主(2013-07-20):
问题描述:现在使用的是KEIL4编译器,现在想玩玩ARM ,我把Keil4和ARM安装在同一个目录下,我的想法是既可以用C5I也可以用RAM都可以用KEIL 4编译。
现在问题来了,我新建工程编了一小段代码,然后保存,当我再次打开桌面上的Kkeil4 是提示如下问题,

我解决了很久还是不行,,也看了网上很多方法,我的解决步骤,
1,安装高级版本可能可以,到官网下了高级版本,试了问题还是一样,
2,安装到不同的盘下面,问题还是有,
3.修改TOOLS,INI下的路径 不行??http://hi.baidu.com/eternity86/item/74159e41cd29d308c11613b7   我是按这个方法不行????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017/20/10906019_242085136.shtml:L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个问题了没有,我是找了几天的方法都不行,谁遇到过的,,,,,,请占停一下您级脚步 ,,,,,,,,,,谢谢!!

网友A:
  1. C:/KEIL_MDK_460
  2. C:/KEIL_MDK_470
  3. C:/KEIL_C51_92
  4. ...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用管理员方式运行就好了。

楼主:
试过不行啊,,

网友C:
报错提示缺少什么文件的就给找一个对应的文件的放在对应的位置下就可以的啦

楼主:
你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我是每次从桌面打开KEIL4 图标后就提示出错,不是说什么文件,按理说你打开图标后会打开你上一次最后编过的工程师吧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装在同一个目录下呢?
我 装在2个目录下没问题呀。

网友E:
本来就是按照在一个目录下的。

网友E:
楼主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好?

楼主:
我重新安装过的用以目录下,不同目录下都试过,都出现上面的错误,请看上面错误,不知道谁遇到这么奇葩的问题的

网友F:
这个问题啊,今天用手机上的论坛,不方便传资料。明天,我把我的解决方案**坛来。我也同时用的两个开发环境

网友G:
好把,等你啊,问题同上

网友H:
我也改了  KEIL4既可以用51也可以用ARM   不过有点早了   怎么弄的 有点忘了。。

网友F:
我也是用的KEIL4,其实也是网上修改TOOLS.INI文件的方法。修改TOOLS.INI内容如下:

目录结构如下:

UV3目录下的文件如下:

启动keil,选择器件时效果如下:

楼主:
好像不行,是不是我装错了,你能把详细的步骤画出来吗,还有注意事项,我也不知道可能哪步错了,谢谢 我装的是uv4 和ARM   你好像是UV3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是不是我装错了,你能把详细的步骤画出来吗,还有注意事项,我也不知道可能哪步错了,谢谢 我装 ...

我也用的是uv4
这几天我把详细步骤写下来

楼主:
好谢谢 ,我在找找方法,希望我能赶在你前面解决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