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驱动LCD1206例程

楼主(2013-07-20):
MSP430F149驱动LCD1206例程

网友A(2014-04-17):
例程中的输出数据给的是
#define DataDir     P4DIR  ,
#define DataPort    P4OUT,
但是我接了两个P口。。。DB0到DB3在一个P口,DB4到DB7在另一个P口。请问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写呀?

楼主:
举例说明,发送一个字节 0xAB
    OxAB&0x0F=0x0B 赋值给PA端口四位

   (OxAB&0xF0)>>4= 0x0A 赋值给PB端口四位

   意思就是把发送和接收的字节拆分,发送或者时合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