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是不是也有像STM一样的加密问题。

楼主(2013-07-20):
GD32 是不是也有像STM一样的加密问题?
STM32的唯一ID跟STC一样,也是可以改的啊。
GD32在这方面有无变化。

网友A:
这个id可以肯定就是一块flash写入的,绝不会是真正的OTP。而且,id不如硬件des来得有用。

网友B:
一个SI大片上至少有几百上千片芯片,如果用光罩写上不同的值,我们买到的不可改的ID就有几百种了,要选相同的ID芯片至少就很难了。而做到这点应该不会太难。就要看设计者是不是真心想保护知识产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SI大片上至少有几百上千片芯片,如果用光罩写上不同的值,我们买到的不可改的ID就有几百种了,要选相同 ...

虽然渠道会想办法针对ID进行分类, 但几百几千个ID分起来成本的确不小,  GD在这方面没给力啊

网友D:
关注。厂方给个说法呀?

网友E:
不同的产品定位是不一样的。
这一类型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由原厂来保证 ID 的唯一性,这个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唯一且不可更改的。
但是,对于极端特殊的用户, 这个 ID 就达不到要求了。
不管是使用了 OTP ,还是 Flash . 对于真的想要改的人都是可以改的。只是要用多大的代价。
这也是为什么 ST 的有些产品当前依然不对华出口。
如果要想做你想做的事情,建议你看一看 ARM SecurCore Processors 系列的产品,但是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F:
据我所知,LZ提到的STC的唯一ID可改的问题,也是一样,通过程序加密,先一步取得没有被改动的ID再作判断。新15F的是写在程序ROM最后7位,可以认为是不可改动(当然不是光刻的)。详细可看DATASHEET.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产品定位是不一样的。
这一类型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由原厂来保证 ID 的唯一性,这个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唯 ...

OPT的ID 显然比目前STM32/GD32 那样Flash里的ID安全得多;  Flash中的ID知道烧写办法后, 其更改成本可以低到忽略不计, 光刻的则不然

网友G: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何谓STM的加密问题。
GD32目前提供的96 bit unique ID是不可以更改的,且每颗芯片都是唯一的ID,不会重复。
因此可以结合算法做加密,有效防止芯片被复制或盗用。

网友A:
其实,就算真正的OTP的ID,对于有毅力的解密者来说也是不堪一击的。只要跟踪汇编代码,找到ID的比较指令,然后直接替换为跳转到正常程序的指令就可以了。无论多么牛X的ID都难逃此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何谓STM的加密问题。
GD32目前提供的96 bit unique ID是不可以更改的,且每颗芯片都是唯一 ...

去STM区找一下,几年前的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虽然渠道会想办法针对ID进行分类, 但几百几千个ID分起来成本的确不小,  GD在这方面没给力啊 ...

假如,想要分到1K个芯片,一个晶园如是1K个,那他就要从1KK中选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有时解密不一定能全部解出来,多搞些定时发作的炸*,谁能全部知道?不能全部解出来,就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算真正的OTP的ID,对于有毅力的解密者来说也是不堪一击的。只要跟踪汇编代码,找到ID的比较指令, ...

没有绝对安全的技术, 但明显有**成本的差异! 搞工程的人不钻牛角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如,想要分到1K个芯片,一个晶园如是1K个,那他就要从1KK中选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有时解密不一定 ...

他自己选是不可行的, 但会有人分类好供应出来, 这是渠道做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自己选是不可行的, 但会有人分类好供应出来, 这是渠道做的事

差不多一个包装选一片,就要一千个包装才选1K,场面何其壮观。:lol    有点象大海捞针的感觉。: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去STM区找一下,几年前的贴。

楼主指的问题是这个帖子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218700-1-1.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指的问题是这个帖子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218700-1-1.html

看完了这个链接帖子.
感觉已经超越技术范畴了,是一个顶层设计问题,其中牵涉众多商业,产品,法律以及行业道德等等问题.
是否唯一,是否真正的不可更改等等.....
对于做产品的用户来说,用这个ID会加固程序,但也不可完全放心,推荐还是自己留后手。

这个问题的结论其实并不重要。

网友C:
这个贴的结论应该是,  在UID方面, GD32与STM32一样, 都是整体写在flash区, GD并没有异于ST的保护.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去STM区找一下,几年前的贴。

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GD32相比其它品牌MCU,增强了使用安全性,加强了对于内部Flash内容的保护,可以有效防止芯片复制或盗用。

GD32采用了专利技术的Flash加密存储算法,对Flash实际存储的内容都进行了加密。这样即便保存相同的数据,每一颗芯片实际存储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并且相关运算是通过硬件自动进行的,不会消耗额外的CPU资源。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对芯片开盖进行所谓的**的难度,即无法盗用;另外,数据也无法用于其它MCU,即防止复制。

如果这样真的很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GD32相比其它品牌MCU,增强了使用安全性,加强了对于内部Flash内容的保护,可以有效 ...

?? 这么强!!! 哪个文档上提到了这个? 我想找来认真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OPT的ID 显然比目前STM32/GD32 那样Flash里的ID安全得多;  Flash中的ID知道烧写办法后, 其更改成本可以低 ...

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何谓STM的加密问题。
GD32目前提供的96 bit unique ID是不可以更改的,且每颗芯片都是唯一 ...

STM32的ID是在bootload的falsh区的,就是厂家在出厂的时候使用办法烧写flash实现ID的不同的。但是有人知道了烧写ID的办法,所以ID加密就失效了。人家读出你芯片的bin文件,直接烧写到mcu,并把mcu的ID修改成与你的芯片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何谓STM的加密问题。
GD32目前提供的96 bit unique ID是不可以更改的,且每颗芯片都是唯一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7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指的问题是这个帖子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218700-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19279-1-1.html

就是通过boot loader来读取你全部的程序,如果程序用到了ID加密,**者只要把新来的芯片ID改成原芯片一样,即可无障碍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