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0):
出现了这个什么意思 The document you are editing,'..memory.inc',has been modified externally.
Would you like to update the open copy to reflect the modifications?

网友A:
你应该是通过别的途径,可能是记事本或者什么别的文本编辑软件手动修改了这个文件。

网友B:
对,不是在PSoC的IDE中修改的。

网友C:
这个没什么啊。如果是你主动修改的,确认就好了。如果不是就取消。

楼主:
哦,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就放心了

对,这个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