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体二极管,正向导通需不需要满足GS电压要求?

楼主(2013-07-20):
(无正文)

网友A:
S到D,若SG之间电压大于Vgs很多(不是刚刚超过Vgs),则S到D之间电阻与D到S电阻相同,为相当小的数值,可称为Ron。这种情况下,管子的压降往往比体内二极管小,故S到D电流不会通过体内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到D,若SG之间电压大于Vgs很多(不是刚刚超过Vgs),则S到D之间电阻与D到S电阻相同,为相当小的数值,可称为 ...

谢谢回复,还有疑问.
若Vgs为0,NMOS, S端电压高于D端电压,电流会直接经体二极管从S端流到D端吗?

网友B:
猜不准楼主问什么
1. SD极可完全倒置——基本工作特性一样
2. 体二极管是额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还有疑问.
若Vgs为0,NMOS, S端电压高于D端电压,电流会直接经体二极管从S端流到D端吗? ...

那当然,和普通二极管是一样的。但此时管压降比经管子沟道要大。
功率MOS管内部体二极管,其高频特性并不好,只能说比普通整流二极管好一些,但远不如高速二极管。

网友A:
楼主好像还没有搞清楚“N沟道、P沟道”里面的“沟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体二极管就是个二极管.
完整的二极管特性, 完全不受 GS 电压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二极管就是个二极管.
完整的二极管特性, 完全不受 GS 电压的影响.

那这么说来, MOS当开关用的时候, S端和D端就不能倒置接. D端要接高电位,S端接低电位, 如果S接高电位的话,电流便直接流过体二极管,没有开关作用了. 对吗?
大学时候看了三极管,没有看MOS关管那章,所以搞不清楚,现正复习课本...

网友D(2015-12-08):
airwill的理解是正解,其他人的都是瞎说实际上,很多电路都是利用了体二极管的这种特性作为切换用!
需要注意的是,体二极管的通流能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来, MOS当开关用的时候, S端和D端就不能倒置接. D端要接高电位,S端接低电位, 如果S接高电位的话, ...

可控与不可控

有源与无源

p沟道与n沟道

网友F(2017-02-08):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来, MOS当开关用的时候, S端和D端就不能倒置接. D端要接高电位,S端接低电位, 如果S接高电位的话, ...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