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控系统需要接入互联网,第一次搞,无经验,求指导

楼主(2013-07-20):
最近在做一个远程监控项目,基站需要将测控数据上传以实现远程监控,微控制器采用的是LPC2378,本人设想是通过浏览器可以远程访问,但是从来没搞过网络儿,请问有经验的朋友,怎么来做可以成本更低,更快实现?我只有20分了

网友A:
找个现有方案,模仿一下。实现的快,还能降低研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现有方案,模仿一下。实现的快,还能降低研发成本

哪儿有?: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儿有?

网上就有,搜索一下

网友B:
搜串口服务器

网友C:
最快肯定是串口服务器 100-200元一个。

但肯定需要网页功能定制的。因为一般模块web功能都很简单,或者仅仅配置一些参数功能。

所以你可以买串口服务器 要求定制webserver。 这样单片机那头串口发定好协议的数据即可。

再或者用w5200 这类带tcp/ip硬件协议栈的芯片   了解些html 即可写简单webserver控制,但花时间不会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快肯定是串口服务器 100-200元一个。

但肯定需要网页功能定制的。因为一般模块web功能都很简单,或者仅仅 ...

还需要了解HTML?: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