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定时检测按键的程序

楼主(2013-07-20):
各位大侠好!
                  我想做一个汽车升降窗开关的检测程序,每个开关检两次,每次必须要在4S内输入,如4S内没有检测到按键按下,则蜂鸣器一直响,   假如按键为一个按键,由P1.0口输入,,控制蜂鸣器的输出口为P3.0,都是低电平有效,C语言程序如何编写?:handshake

网友A:
:L这个要看你的硬件是在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B:
一个定时器,一个外部中断: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定时器,一个外部中断

程序如何编呢 假如P1.0口为按键输入 P3.0口为控制蜂鸣器输出口,用C语言如何编写呢 我想做一个汽车开关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定时器,一个外部中断

硬件的话 就是一个51单片机 P1.0口为按键输入口 低电平有效 P3.0口为蜂鸣器控制口 也是低电平有效,我试过用定时器去做 没成功 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C:
楼主是新手吧,这程序看起好痛苦。。。先规范化下程序吧,,,

网友D:
看的不是一般的痛苦。。

网友E: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又有信心和老板提一提加薪的事儿了

网友F: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a=a++;
if(a==80)
{
  ng=0;
  a=0;
  while(1)
  {
  buzzer=0;
………
第一个问题,中断里不能用死循环

网友F:
要是让我改我宁愿自己编,真心的。建议楼主多翻翻书,特别是51的寄存器使用之类的,还有C的写法,看到一堆反大括号连着下来我都想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让我改我宁愿自己编,真心的。建议楼主多翻翻书,特别是51的寄存器使用之类的,还有C的写法,看到一堆 ...

你帮我编一个简单的 我看下你的思路 我是新手 请多多关照

网友G:
我可不敢坐这样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