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铃木雅臣和高吉祥的书。。。哪个更靠谱??

楼主(2013-07-20):
重拾课本,想加强模电部分知识,但是看到三极管放大原理部分就蒙了,,高吉祥写的模拟电子技术上面是这样解释的

我不是很理解,参考了一下铃木雅臣的书,他是这样说的

两本书的解释差别很大啊。,小弟蒙了。望大牛出来指点一二,,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两个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当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当然不一样。

我说说我的理解哈,有错的望版主指出,谢谢!!

两本书都对由输入端的微小变化量ΔU引起电路的变化进行解释,分析这个变化量是如何传递到Ic的,
高吉祥的解释是 这个变化量加在了Ube上面,由PN节的特性推出,这个变化量产生了变化的基极电流ΔIb,之后再根据Ic=βIb,求出电压的变化量,

铃木雅臣上面说的是 :Ube的压降是恒定不变的,因此ΔU直接加到了发射极电阻上,产生了变化的电流Ie,然后就是经典的解释。
这两种的分析是不同的啊?两本书的分析思路不一样,假设条件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说我的理解哈,有错的望版主指出,谢谢!!

两本书都对由输入端的微小变化量ΔU引起电路的变化进行解 ...

把这两本书文字叙述对应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两本书文字叙述对应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高吉祥的图是没有接发射极电阻的,铃木雅臣的接了发射极电阻,我仔细看了下,说的确实不是一回事,版主慧眼啊!!但是我想假设下如果要高吉祥来分析两个电路,一个接了发射极电阻的电路,一个接了发射极电阻还接了发射极旁路电容,照他的思路会怎么解释???,让铃木雅臣来分析没接发射极电阻的电路,会怎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吉祥的图是没有接发射极电阻的,铃木雅臣的接了发射极电阻,我仔细看了下,说的确实不是一回事,版主慧 ...

没法“假设”。
不过,劝楼主一句:别看铃木雅臣这书,看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或者《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比铃木雅臣那书强得多。高吉祥的书没看过,不知道如何。

网友B:
看看铃木的书,比看国产的书,强100000倍。
你可以把国产教科书当作废品卖掉,这是正确和理的做法。
铃木说的,几乎都是对的!这点放心好了,只有铃木的理念,你才能设计电路,国产教科书,不仅错误一大堆,而且,你只会依葫芦画瓢地算电路,而永远都不会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铃木的书,比看国产的书,强100000倍。
你可以把国产教科书当作废品卖掉,这是正确和理的做法。
铃木说 ...

太偏激了
铃木的书感觉实用性强一些
理论的东西比较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法“假设”。
不过,劝楼主一句:别看铃木雅臣这书,看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

版主觉得谢嘉奎的电子线路怎么样?

网友A(点评):
是比较好的教材,这里是指第四版,包括线性部分和非线性部分两本。

网友A(点评):
康华光(第五版)、童诗白(第四版)、谢嘉奎(第四版),三套书无论哪一套,真正看明白了,模拟电路就算入了门,不再是外行。

网友A(点评):
注意:这三套都是本科教材,模拟电子还有很多内容,这些教材中并没有讲到。至于铃木雅臣那本,只能说是中专教材,是给技工准备的。

网友E(点评):
要尊重童老,别说童诗白,第四版不是童老写的。清华模电书,7805扩流电路,PNP管颠倒成NPN管,位置硬是从输入乾坤大转移到输出端,学生如何看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偏激了
铃木的书感觉实用性强一些
理论的东西比较浅

一点都不偏激,岭木也算是前人了,也是因为学了教科书,但无法设计电路,教科书不是用来设计的,而是让学生知道也这么回事的。因为填鸭式教育的特点,就是在学生还不能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把错误答案仍给学生了。
像BobWildar之类的前人,知道该如何设计计算电路,但后人,特别是国人的叫兽们,其本身就是个在bob等前人面前,根本不及格的学生,或同等效力而已罢了!教科书作者,只会算那几个非常简单的,非实用的电路,本人可以500%地肯定,任何一个实际电路,教科书作者,肯定连门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这是肯定的!

网友:
年轻人,模拟电子技术,懂的人,在过去都是不多的,更何况现在,教科书里的一大堆错误就证明了,电子技术模拟的,在未来必定失传,再也无人知道该怎么设计了。也根本不存在任何一部能够叫你如何设计电路的书存在。您就等着失传吧!

网友F:
个人感觉铃木雅臣的书比较好,看他的书,你至少能形象地掌握晶体管放大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偏激,岭木也算是前人了,也是因为学了教科书,但无法设计电路,教科书不是用来设计的,而是让学 ...

我看你只能肯定一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偏激,岭木也算是前人了,也是因为学了教科书,但无法设计电路,教科书不是用来设计的,而是让学 ...

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啊。。。

网友H:
有人说铃木雅臣的书比较好,那是因为他让学生只是从”语文“上似懂而非懂,而不是从模电原理上完全理解
所以,铃木会让你永远也懂不了模电,只能停留在”感觉“好像"掌握”了晶体管原理的“形象”中

网友H:
有个奇怪现象:不太懂模电的初学者说铃木书很好易懂,而几十年老电工反而说不好看不懂

网友I:
铃木的看过 不太容易的懂 可能是翻译的原因吧? 现在还是看美版的了

网友:
书都是新版本了
大学那会儿康华光(第4版),不过还是没学好模电

网友E(点评):
华科第4版,共射放大器输出电阻,本来是ro=Rc,硬是写成了ro=Rc//rce,活活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本来10分钟就能掌握的简单知识点,得需要10个小时!

网友J:
慢慢跟进。。。。。。

网友K(2016-05-18):
大学里学的是康华光的,最近在看哈佛的电子学,铃木雅臣的也在计划当中。

网友L:
需要先看教材,再看铃木的,   然后再看教材。

网友M:
大学学的康华光第五版的,实战的电路不多,偏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