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袖珍示波器

楼主(2013-07-20):
       平时在实验室里只有一台示波器,大家闲的时候他也也闲,忙的时候他就分身乏术了。所以根据平时所作电路的方向,大多时候使用示波器是为了检测一些波形的正确与否,频率一般都很低而且都是比较规律的波形。处于这些原因在闲的无聊的时候,参照网上的资料和自己有的元器件做了一款基于stm32的袖珍示波器,可以测到200khz的频率把,如果要看电压的话测噪声肯定是不太擅长的。
    用的STM32F103VET6做控制器,貌似有些浪费资源但是是为了用它的FSMC模块可以刷彩屏更快些。程序只是做了简单的编程,界面和算法什么的没有深入去做,可扩展性还是很大的。自己设计的带有USB接口(也可以做虚拟的示波器网上也有的)、五个按键和SD卡座,使用锂电池供电可以充电外观不给力:(。在做硬件时可是让人很头疼,虽然网上有不少电路图,但是自身条件和能力是有限的,数字电路不是问题,所有的模拟电路在经过电路模拟和理论认证后就做了PCB,为了便携使用电池供电那么产生正负电压就比较蛋疼了。看别人的电路是用232的芯片它自带有电荷泵电路可以产生的正负电压供电,但是还好自己开始时焊了电路验证过,它的供电电路刚好只能撑得起一个TL082和一个模拟开关,电路设计起来就比较坑了。要有放大和加法电路所以前级的衰减就只能用电阻分压,在经历很长时间的电路仿真后终于决定做了PCB回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是有很多没弄懂的。就看用max232产生正负电压做电源的输出噪声很大的,画板子的是虽然用了LCπ型滤波但是电容值和点感值都太小了,回来后只能用直插的大电容电感代替了,虽然难看还好是在里边的看不到。整体效果还不错跟多的功能有待开发,信号的放大还可以,只是TL082的性能有限衰减还是很严重的但并不影响信号的采集,整个电路中的电阻也已经使用的百分之一的精度了,没有做触发等功能,下边是自己做的PCB工程和程序,由于stm32工程过大值上传了user文件里的c文件和头文件。

网友A:
好吧,,,先鼓励下。能做出来都是不错的。我做过示波器,也用STM32,觉得你的电源部分用MAX232不太明智,它输出电流那么小,怎么可能维持整个系统稳定工作?一会也许是可以的。没过多久必然发烫。建议下次用ICL7660,两片就是200mA了。其次,TL082是高精度运放,增益带宽只有20、30M,用在示波器上显然不太合适。应该用高速运放的。不然你的带宽永远上不去。你的AD用自带AD采,我做过,可以到1MHz没问题,你这里200k,应该是模拟电路没处理好。程控放大用AD603或者VCA810要比模拟开关靠谱。噪声就比降低很多了。好吧,说多了。。建议而已。。

网友B:
高手   版主是   不错   花点时间好好看看  很不错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先鼓励下。能做出来都是不错的。我做过示波器,也用STM32,觉得你的电源部分用MAX232不太明智, ...

硬件的没太多的考虑,在这个性能下还是够用的。200kHz的在1M的实时采用速率下可以差不多显示出一个波形,再高的频率stm32的内部AD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的没太多的考虑,在这个性能下还是够用的。200kHz的在1M的实时采用速率下可以差不多显示出一个波形, ...

示波器,硬件也是需要考虑很多的哦

网友C:
很强大,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收藏了,以后做毕业设计用

网友E:
强大  不错   收藏一个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F:
很不错的资料   楼主   谢谢了   很不错

网友G:
做示波器的好多啊,搞得我也想做了。。

网友H:
先支持一下,从简单到完善,一步一步来,不错,学习了

网友I:
楼主配上一张图更V5

网友J:
好强大的东西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K:
很想自己動手作一個
先收集資料研究
感謝分享

网友L:
顶一个   不错   楼主  感想敢干   不错

网友M:
菜鸟学习了俺!

网友N:
楼主太强,会遭嫦娥嫉妒的

网友O:
你这个升压电路可靠么,输出电流有测试过么,没见过这样用的,很好奇,楼主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升压电路可靠么,输出电流有测试过么,没见过这样用的,很好奇,楼主解释下。

...

这是串口芯片的特征,里边自带了电荷泵升压,可以输出正负电压。功率并不高能带的动一个双运放和一个模拟开关。

网友P(2013-08-27):
楼主你的示波器有没有测量频率啊

网友Q:
电源好有创意,膜拜一下楼主

网友L:
楼主   还是比较给力的   确实比较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   我还需要花时间   好好看看   先顶你一个

网友R:
我是来顶贴的

网友L:
很强大啊   楼主   实力确实比较牛   顶你一个 了

网友S(2013-09-28):
附上图片就更帅了

网友T:
值得推荐, 很有心得

网友U:
这个示波器很给力

网友V:
很不错的示波器,鼓励原创

网友W:
好羡慕以前上学的时候,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X:
来仰慕一下的。

网友Y:
200kHz的在1M的实时采用速率下可以差不多显示出一个波形,那波形得多难看啊,用1M采样率,被测信号的频率是50kHz尚可;可以用等效采样来测量周期信号

网友Y:
TL082是高精度运放不是高精度运放!

网友Y:
测量电路可以不用负电源,单电源测量电路;信号源用一个负电源即可,用版主说ICL7660即可,很便宜

网友Z:
很仰慕啊,学习下,版主不是说有更好的吗?可以分享下,大家都学习学习,谢谢啦

网友AA(2014-04-07):
看帖必要要回。留个标记。

网友:
不错,有空我也要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