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20v电压降到18v?

楼主(2013-07-20):
有个二十伏的开关电源,但设备需要18伏,如何实现?电流较大,15安培。谢谢各位!

网友A:
简单可靠的办法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拼接一个稳压电路(参考串联稳压电路),调整管用大电流的再加散热片。这里有(20-18)先=30W的散热。
在惜电能的话,得考虑开关电源稳压器了。

网友B:
18v的稳压二极管,加大功率的三极管,压降越小,效率越高,发热越低,你这压降只有两伏,效率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C:
调整二次侧取样阻值大小

网友D:
同样楼上,调整电源的输出电压,2V应该做到

网友E:
串两个大电流的二极管行么? 这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