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机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20):
M1+和M-分别接直流电机的正负端,现在是上电及正常工作时继电器M1+接M+,掉电是M1+接M-,当电机工作时突然烧毁管子,即发生Q5短路且Q6断开时,继电器马上从M+切换到M-,切断电机电源并是电机正负极短接刹车,在模拟继电器吸合和断开时,继电器接通和断开瞬间产生很大火花,继电器工作几次后就粘合在一起,不能正常工作,这里XXV是300V直流电源,请问这个电路中能否用继电器,继电器怎么选,有没有其他达到这个保护目的的其他方案?

网友A(2013-12-18):
继电器断开和电机连接,这个不太好。
电流小还好,电流大的话很容易产生电弧,这个对继电器要求较高。
你可以尝试将错误信号做成反馈到H桥控制信号里面。可以做成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