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霍尔传感器电路

楼主:
本人要用霍尔传感器(AH503)检测前方有无铁片。需要什么外接电路吗。还是直接1.2脚接正电源喝地。检测3脚电位?

楼主(2013-07-21):
这个电路行吗?我把10k换成20k怎么不行啊?这种电路应该不是太难吧?求教路过的大牛们指点一二

网友A:
应该是电阻变了   三极管使用不正常

网友B:
用44E检测,上拉电阻后直接接入单片机即可、

网友B:
开关型HALL传感器44E

楼主:
我个人理解是不是后面的三极管是不是起着一种电压转换的作用?

网友C:
楼主没说换哪个10k电阻。如果是三个10k电阻全换成20k的,电路不能使用,应该是电流变小导致的

网友D:
后面的三极管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

楼主:
我开始用的AH503是个线性的。。。。我换了个开关型的直接接个10k的上拉电阻,可以用了,可是这好像只能检测,磁铁吧?我想用来检测铁片,应该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4E检测,上拉电阻后直接接入单片机即可、

开关型的确,直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用了。多谢提醒,可是只能测磁铁,求测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阻变了   三极管使用不正常

这些电阻,电阻我觉得只是起着上拉作用啊,当三极管基极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集电极上拉成3.3v高电平,当基极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集电极被拉低。电阻变化对电路影响应该不大吧!个人观点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说换哪个10k电阻。如果是三个10k电阻全换成20k的,电路不能使用,应该是电流变小导致的 ...

我再做下试验,试试。10k可以

网友E(2013-09-02):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理解是不是后面的三极管是不是起着一种电压转换的作用?

BJT是电流型放大器件!要起电压转换作用应该不大可能吧??这只是我猜测

网友E:
10K电阻换20k电阻不行,是不是由于驱动BJT的电流太小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F:
会不会是三极管的选型不正确呢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网友F:
尽量选择低压差的三极管   这样后端电路的检测   也许就会比较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