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39

楼主(2013-07-20):
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50-1-1.html

先把问题说明白了(其实OPA非理想下也有相关解,只是在此仅给出理想OPA下的结果)

运放理性意味着BJT的发射极电压不随负载而变,即发射极电流同样不变。则有

    ∆Ib + β∆Ib - ∆Uo/rce = 0

    ∆Ib(1+β) = ∆Uo/rce

而输出电流的变化为

    ∆Io = ∆Uo/rce - β∆Ib = ∆Ib

可见

    Ro = ∆Uo/∆Io = (1+β)rce

楼主:
你没有任何办法来反驳此不当公式的,因为其成立条件:“理想”运放,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伪命题下,推出结论都是有可能的。

不懂《电路》的范例....

网友A:
啥也不说,给个正确答案,自己琢磨去吧(别马后**,说我故意省略的):

运放理想时: Ro=Gce*Gpi/(Gpi+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不说,给个正确答案,自己琢磨去吧(别马后**,说我故意省略的):

运放理想时: Ro=Gce*Gpi/(Gpi+gm)

COPY 一下....

网友A:
当运放为理想情形,BJT用高阶混合模型时,输出阻抗为:

[GceGpi+(GpiCc+GceCc+gmCc+GceCe)s+(CeCc)s^2]/[Gpi+gm+sCe]

列方程,解方程,估计得10分钟。。。。你忙着。。。。

网友A:
得出3楼结果,只需5秒;得出5楼结果,只需30秒左右。准确率99%。这对于就喜欢列方程、解方程的人来说,:Q。。。。

你验算去吧,俺睡觉了。。

楼主:
也就只会照瓢画葫芦,且还画不好....

Ro=Gce*Gpi/(Gpi+gm)

那是什么?看不懂。

其实是

    Ro = (Gpi + gm) / (Gpi Gce) = (1 + gm/Gpi) rce = (1 + β) rce

本就是一回事。

网友B:
这种简化精度很高了
(ro+Rb+rbe)/(T+1)与RE和反馈电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既不失精度又能简便的理想化实用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