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LM1812的疑问

楼主(2013-07-20):
这块芯片是通用超声波集成器件,既能发送又能接收
根据datasheet上的Application Hints提示的电路图
在200KHZ时的接法如图所示,那么
1.请问下面的关于电感的标注是什么意思呢?
2.我要怎样选择电感呢?
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前面是型号,后面是生产厂家或牌子。
注意L6是超声波升压变压器,按型号估计难找,可以选电话线上用的MODEM变压器。

网友B:
L1,类似于收音机465KHZ中周,可用中周代用,把电容加大1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型号,后面是生产厂家或牌子。
注意L6是超声波升压变压器,按型号估计难找,可以选电话线上用的MODEM ...

谢谢你的回答。
那么请问Modem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类似开关电源中的高频变压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类似于收音机465KHZ中周,可用中周代用,把电容加大1倍.

还是谷歌强大啊!
谢谢t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那么请问Modem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类似开关电源中的高频变压器呢? ...

这个变压器的作用主要是完成阻抗匹配,提升超声波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在几十KHz的超声波频率下损耗很大,不合适,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一般按几百KHz设计,勉强能用,效果最好的是100KHz左右的MODEM变压器,匝数多的一侧接超声波收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的作用主要是完成阻抗匹配,提升超声波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在几十KHz的超 ...

哦,原来是阻抗匹配
你所说的Modem变压器是一种专用变压器,其他的不用再设计了(包括铁芯,绕线等),只需要根据频率大小选择响应的变压器就行了吗?

建议到中山汉仁的网站上看看,选好型号再上TB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阻抗匹配
你所说的Modem变压器是一种专用变压器,其他的不用再设计了(包括铁芯,绕线等),只 ...

这种变压器比较好买,选变比大点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比较好买,选变比大点的就行。

好的,知道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