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音频电路,低音(<200hz)怎么就没了,怎么办

楼主(2013-07-20):
各位电路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电源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哪里去了?

:dizzy:是漏掉了,重上图了

网友B:
104耦合电容小了点,低频衰减大

楼主:
换过1u,10u的,也不行,而且声音变大,容易破音

网友B:
偷懒找个现成可用的,照下面搭个试用,耦合电容用原图10u和你现在的0.1u对比测一下就有结果,而且你的三极管工作电压低了点……如果是输出级,那就瞎了,有输出也太低,听不到的

网友A:
此电路是典型电压并联反馈,输入电阻很低,耦合电容更要大些。
不过,还不致于“没了”,声音小而已。恐怕楼主用的扬声器也不行。

网友C:
楼主,我可能需要你的这个电路,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发一下。谢谢啊

网友D:
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输入阻抗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典型电压并联反馈,输入电阻很低,耦合电容更要大些。
不过,还不致于“没了”,声音小而已。恐怕 ...

声音放大之后就进入功放了,出来的声音很大,但是低音部分基本没有(没低音的那种动力)。

还有另外一条线路是,耳机线输出给功放,那个是没问题的,低音也明显动力足,所以我怀疑这部分电路是不是把低音给滤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音放大之后就进入功放了,出来的声音很大,但是低音部分基本没有(没低音的那种动力)。

还有另外一条线 ...

“没了”是你自己在标题里面说的。

倒也不能说“把低音给滤掉了”,只能说低频部分衰减较大。原因我在8楼已经说过。
最主要的是这种电压并联反馈输入电阻很低,所以耦合电容必须够大才行,才能够保证频率响应平直。要想“低音的那种动力”,低频部分应该响应平直甚至略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