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公有信道,专有信道的问题(SI4432)

楼主(2013-07-20):
最近调试C8051F930+SI4432平台,就是公有信道跟专有信道的含义理解的不清楚,工作中心频率我设置了470M,信道数我设置了99,信道频宽我设置了100KHz,那么信道0就是470M,那到底公有信道是多少呢?怎么设置呢?

网友A:
照楼主那么说,其实是把载波频率设在了:470+100K*99=479.9M而已,但实际频率不一定就是这在这个点上,因为晶体有不一定就是30M而一点偏差都没有。不过可以通信软件调整SI4432的片内负载电容,调到479.9M这个点。所谓信道是为解决同一个地方多点同时通信而设计,楼主无须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