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方PROM问题?

楼主(2013-07-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bbo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t=0,a=0;
void delayms(uint x)//毫秒级延时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tt=read_add(10);//读取24C02A第十个地址赋值给tt
        delayms(100);
        tt++;        //tt自加一
        write_add(16,tt);//写24C02A第十位,数据为tt
        delayms(10);
        for(a=tt;a>0;a--)//LDE闪烁
        {
                P1=0xfe;
                delayms(1000);
                P1=0xff;
                delayms(1000);
        }
        while(1);

}

程序应该是每重启51单片机一次 LED会闪烁一次!但是现在实现不了!! 但是(10)里面的内部地址改成 其他就能 实现功能!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通常地址应该大于十的,其前面的地址的寄存器特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