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常用高压廉价OP

楼主(2013-07-20):
大侠们。。。。
   做系统设计需要用到高压OP,工作电压能到50V左右的,请推荐常用的,价格较低的,以前没用过。仅用来最反馈,不需要速度,也不需要大电流。
谢谢!

网友A:
用三极管吧

网友B:
TI的OPA551,单电源能工作到60V

网友C:
OPA454,单电源能工作到10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A454,单电源能工作到100V

其实要是指标要求不严,还是三极管适用性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要是指标要求不严,还是三极管适用性强

这话说得不准确。看是放大器什么指标。比如放大器相位线性度、群时延等指标三极管比一般运放要好很多。三极管、运放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得不准确。看是放大器什么指标。比如放大器相位线性度、群时延等指标三极管比一般运放要好很多。三 ...

嗯,我主要是指特殊要求下的,一般的还是运放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