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关STC io的问题,请大侠帮助

楼主(2013-07-20):
STC 的90c系列单片机,初尝试,真没看懂。不知是我傻还是写手册的脑残!
说,该系列所有io口均有两种模式,弱上拉和开漏。结果呢还没法设定。也没说在哪种情况下工作在哪种模式。
晕死了,还说了一个复位后其他口弱上拉。p0口工作在开漏,紧接着就说锁存器置零就工作在开漏。我就不理解了,锁存器都0了,那输出是多少啊!你再开漏,开漏还两种状态呢,要是0,管子开了,输出是0了。可是接着就写开漏接上拉就可输入,管子都开了,还怎样输入啊???那意思是管子是关了。关也好说,那输出0怎样输出啊!!不说了,就是想请懂的大侠帮下,90的io口怎样工作。其他系列我看了,可以设定。

网友A:
用过90,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开漏和弱上拉没有矛盾,楼主要好好补补基础。

网友C:
表示没理解,没用过90的,直接11,12,15。感觉都比较好入手。
楼主应该理解错了,实际操作实践一下应该就会明白。

网友D:
看完不顶什么心态?不够觉悟吗?火前留名不知吗?强势插了不知吗?

网友E:
p0口置1 才是开漏输出状态.

网友F:
估计是你理解错了吧,我没用过90,但用过89。

里面的P0口复用为IO和地址/数据口,说一会出现两种情况,作地址口是弱上,但用作普通IO口时,地址锁存器是断开的,是开漏输出。

网友G:
89和90系列的跟普通的51一样的,P0当IO用是开漏的,其余IO都是弱上拉, 不能设置,固定的.
STC除了89和90系列的,其余IO都是有4个模式可选,复位后是弱上拉准双向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