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的板子看不懂 请教一下

楼主(2013-07-20):
画红圈的部分不了解  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R5是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提供基极电流,R6是限流电阻,R7的取值很有讲究,阻值越大,三极管的输出能力就越大,当阻值小到一定程度时,三极管就会截止,水平有限,也可能理解的不对

网友B:
阻值很大,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