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中,如何设置透明色,

楼主(2013-07-21):
如图,我想设置某个颜色为透明色,遇到透明色,在图片显示的时候就为透明(背景色,或者不画点)。希望大家告诉具体的修改方法,谢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
利用ucgui的tool文件下的bmp工具,设置透明色,之后再绘图时选择透明模式即可,不过这样的话需要有调色板。
利用32位的bmp,凡是透明度为0xff的都不显示即可。

楼主:
32位bmp啊,我的是XP,没32位BMP文件啊。郁闷

网友(2014-07-18):
引用 楼主:
32位bmp啊,我的是XP,没32位BMP文件啊。郁闷

百科上查一下 可以用png的图片转也可以网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