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宽带放大器中高频和低频补偿措施,求解答

楼主(2013-07-21):
在宽带放大器中,为什么当频率在1KHZ和7M以上,放大信号就衰减的特别大呢,望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图呢?没图,怎么知道如何下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没图,怎么知道如何下手呢。

用的TI的OPA843,Rg=100,Rf=470,防止自激震荡,反馈电阻上接的电容为39P,输出端接了50欧电阻,和串联一1U的电容(在没有接的时候,发觉信号中掺杂有直流分量,信号的参考点不在零点了),整个系统采用3阶。。出现问题,在1KHZ以下和6M以上,信号都衰减很大,完全不按照放大倍数。芯片的带宽增益积为800M ,够此电路应用。望版主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没图,怎么知道如何下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两级是相同的拓扑结构,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558206-1-1.html
合并成这样的试试,另外你说的情况是你的电路构成了带通放大器,另外你要考虑到你放大的倍数*你通过的频率《800M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级是相同的拓扑结构,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558206-1-1.html
合并成这样的试试, ...

再问一下,是三级加起来的放大倍数吗?每一级的放大倍数理论上为4.7倍,就算带宽10M,800M的带宽增益积绝对够啊,加入是三级加起来的放大倍数,则为125*10M,为1250M ,那么这就不够了,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是三级加起来的放大倍数吗?每一级的放大倍数理论上为4.7倍,就算带宽10M,800M的带宽增益积绝 ...

楼上很厉害的,分析的很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级是相同的拓扑结构,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558206-1-1.html
合并成这样的试试, ...

构成带通滤波器的原因是不是上一级的输出的1U的电容和下一级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构成的?但是若输出端不串联一个电容,由于偏置电流的原因,输出信号会被抬高,这又怎么解决呢,
望版主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C:
C18,R3的转折频率:fh=1/(2πR3C18)=8.68MHz
C24,R50的转折频率:fL=1/(2πR50C24)=3.1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8,R3的转折频率:fh=1/(2πR3C18)=8.68MHz
C24,R50的转折频率:fL=1/(2πR50C24)=3.18KHz ...

谢谢你的解答。
但还是问一下,C18必须要有,否则自激。C24可以没有,但是输出信号会被提高,怎么解决呢,直流分量的影响。。要想通带频率提高,是不是可以把C18,C24都减小呢?

网友C:
要想改善高端频率响应(提高高端的转折频率),则需要减少C18。
要想改善低端频率响应(降低低端的转折频率),则需要加大C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改善高端频率响应(提高高端的转折频率),则需要减少C18。
要想改善低端频率响应(降低低端的转折频率 ...

恩,好的,谢谢你。
我该下电路,试一试,有什么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18,R3的转折频率:fh=1/(2πR3C18)=8.68MHz
C24,R50的转折频率:fL=1/(2πR50C24)=3.18KHz ...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的,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的,带通

谢谢你的解答
C18从39P改到27P,高频通带好了很多。
如果我想从直流开始放大,我可不可以把输出端的C24和R50去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好的,谢谢你。
我该下电路,试一试,有什么问题再请教你

谢谢。
C18从39P改到27P,高频通带好了很多。
如果我想从直流开始放大,我可不可以把输出端的C24和R50去掉?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帮忙解答,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很大改善了电路的性能
结贴了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新手,出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等我找到方法了,再给分。

网友E:
坑爹了   楼主  需要散分   记得常来啊

网友F:
学习  学习   这个帖子  很给力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