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13-07-2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机  工作频率  工作电压 电流

网友B:
反向切换时要克服反电势及惯性,所以负荷较重,由于电源内阻较大,瞬间供不出大电流,所以电压就跌掉了.
对策:
1. 改良供电,增大功率
2. 尽量减小H桥内阻,换大功率MOS管
3. 软件中延时换向,先关正向→延时→开反向

网友C:
楼上大师正解,楼主应该是控制直流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