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50Hz的交流电。。。

楼主(2013-07-21):
要测的是20V以内的交流电,50Hz的,用3V单片机,,现在方案是将叫交流分压变成2V以内的交流,然后经过精密半波整流(运放用单电源)后面接跟随,注意,这时候波形已经是半波的了,然后后面再接个有源二阶低通滤波(159Hz的截止频率,10K*0.1uF),请问这之后波形为什么还没被拉平呢?

网友A:
要能拉平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拉平就怪了

能提供点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半波整流之后的信号,其基频仍是50Hz。要“拉平”,需要将此50Hz成份滤除。二阶的话,截止频率低于50Hz很多才可以。

网友C:
那就用全波!

网友D:
这么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之后的信号,其基频仍是50Hz。要“拉平”,需要将此50Hz成份滤除。二阶的话,截止频率低于50Hz很多 ...

现在用的二阶RC截止频率1.6左右,是拉平的,要检测的就是50Hz交流的大小,如果被滤掉而不是拉平的话。?。。。我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二阶RC截止频率1.6左右,是拉平的,要检测的就是50Hz交流的大小,如果被滤掉而不是拉平的话。? ...

提问使用删节号,难道让别人猜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E:
是你这里自己描述的问题应该,你现在其实要做应该是要一个平均值电路,但是你使用二阶低通滤波了。二阶低通滤波到1.6HZ测量半波里面的直流成分?我也疑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这里自己描述的问题应该,你现在其实要做应该是要一个平均值电路,但是你使用二阶低通滤波了。二阶低通 ...

对,是测量交流的平均值的电路,该用什么电路??这样比较直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问使用删节号,难道让别人猜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是想测50Hz交流的大小,你的回答建议不是要我滤掉这个吗?我在想虑掉之后那我测的出来的是谁的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测50Hz交流的大小,你的回答建议不是要我滤掉这个吗?我在想虑掉之后那我测的出来的是谁的值呢? ...

“我就是想测50Hz交流的大小”

“交流的大小”,有平均值、有效值、峰值、峰峰值、瞬时值,你要哪个?按照你11搂回复,是要平均值。
半波整流,滤除纹波(“拉平”),得到的是平均值,恰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测50Hz交流的大小”

“交流的大小”,有平均值、有效值、峰值、峰峰值、瞬时值,你要哪个?按 ...

谢谢

网友E:
网上直接搜索平均值电路。来的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