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S2精确定时

楼主(2013-07-21):
想精确定时就要用汇编

这是一个项目中的精确定时方式,按此思路保证能让你设定的时间准确

;-----------------------------------
;定时器中断0
;功能:定时采集脉冲
;要求:精确定时
;说明:
;晶振22.1184,时钟周期:1 000,000,000/22,118,400=45.21ns

;定时器选12分频:45.21*12=542.52ns

;中断周期:100us
;中断次数:100,000ns/542.52ns=184.32=184次
;定时器初值:65536-184=65352=FF48H,实际定时时间542.52ns*184=99,823.68ns

;对定时时间的影响因素:
;1、中断响应最小(1+6=7时钟周期)
;2、跳转指令LJMP(4时钟周期)
;3、入栈指令PUSH ACC(4时钟周期),PUSH PSW(4时钟周期)
;4、关总中断指令CLR EA(4时钟周期)
;5、定时器装载初值2条指令,(2*3=6时钟周期)

;共计:7+4+4+4+4+6=25
;耗时:25*45.21ns=1130.25ns=1.13025us
;1次中断耗时:99.82368us+1.13025us=100.95393us
;1秒钟中断次数:1S/100.953us=9905.5996=9906=26B2H,实际时间100.953us*9906=1000,040.418us,每秒误差约40.418us

受教了!

网友A:
历害,学习学习。楼主汇编学得好哈

网友B(2013-08-30):
你确定一定准吗?

网友C:
楼主很细致啊!支持!

楼主:
定时时间一定准,这在实际项目中已经得到验证。

网友D:
建议楼主使用定时器自动加载,这样虽然有误差,但误差不会积累

网友E:
精确定时,除了程序精确控制外,晶振温漂也很重要,一般买的那些石英晶体,同一个程序,夏天走慢些,冬天走快些,一年下来,最快最慢相差十几分钟的

网友F(2021-11-30):
精确定时和汇编没有必然关系。
用C用11楼做法不会有区别

网友F:
精确定时菜鸟才用这种方法

网友F:
100uS*22.1284MHz*25=55296=2212*21+2211*4
定时器自动重装方式,开始每2212个时钟周期中断一
次,21次后切到2211个时钟周期中断一次,4次后切回
2212个时钟周期中断一次.....
每2.5mS零误差,1S零误差。

网友F:
STC12C5A60S2中断响应时间最短7T最长17T。这种方法注定就和精确扯不上关系。

网友G:
这怎么可能精确呢,中断还受当前指令的影响(不同的指令执行时间有区别),也受更高级中断的影响,还有可能用户临时关中断,这些都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怎么可能精确呢,中断还受当前指令的影响(不同的指令执行时间有区别),也受更高级中断的影响,还有可能 ...

还真的可以精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真的可以精确。

如果真的精确,就没有必要搞自动重装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真的精确,就没有必要搞自动重装载了

自动重装载的优点是可以省去软件处理,但这不代表只有自动重装载才能做到精确。
不用自动重装载加点软件技巧也是一样可以做到精确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动重装载的优点是可以省去软件处理,但这不代表只有自动重装载才能做到精确。
不用自动重装载加点软件 ...

都说了你这不精确,前面说的那些情况你这根本处理不了,
看看INTEL自己是怎么处理的吧
以下代码是RTX51-TINY的代码,这个系统最早就是INTEL搞的,KEIL的前身就是源自INTEL的官方开发环境
; Update 8051 Interrupt Timer
                CLR        TR0
                MOV        A,TL0
                ADD        A,#LOW (?RTX_CLOCK + 7)
                MOV        TL0,A
                MOV        A,TH0
                ADDC        A,#HIGH (?RTX_CLOCK + 7)
                MOV        TH0,A
                SETB        TR0
这里其实最好是关中断,但RTOS要尽量减少关中断时间,所以这里没有关,在极限情况下可能也不准(被其它中断打断),一般情况也够了

另外一种不用判断的巧妙用法可以精心设计一个初值,让初值的低8位为0,这样可以只更新TH0。。。
TH0 = 0xXX;
//TL0 |= 0xXX;

再或者让低半字节为0,假设标准51,中断周期为10ms, 那么初值为65536-10000=55536=d8f0,重设初值的代码可以这样
TH0 = 0xd8;
TL0 |= 0xf0;
这样也是准确的,但也受更高级中断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都说了你这不精确,前面说的那些情况你这根本处理不了,
看看INTEL自己是怎么处理的吧
以下代码是RTX51-T ...

咋会有这么搞笑思维呢?
既然说是精确定时,你认为还会有人写软件傻到让这个定时中断受其他中断影响?51只有两个优先等级,只把这个定时中断设成高优先级别,其他中断都设成低优先级别不就得了。
照你这思维,就算是自动重装,更高级的中断可能会暂时关了这个定时器,又或者更高级的中断处理时间太长超过定时中断时间间隔,等等之类。那永远都无法精确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咋会有这么搞笑思维呢?
既然说是精确定时,你认为还会有人写软件傻到让这个定时中断受其他中断影响?51 ...

你连为什么不精确本质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连为什么不精确本质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解决

我清楚,不清楚的是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清楚,不清楚的是你

不好意思你的精确是这样的

“实际时间100.953us*9906=1000,040.418us,每秒误差约40.418us”

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你的精确是这样的

“实际时间100.953us*9906=1000,040.418us,每秒误差约40.418us”

这是楼主的精确,我的精确是误差为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楼主的精确,我的精确是误差为0

搞了半天,搞错了对象,
LZ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