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PWM波+RC滤波构成DA的资料..........

楼主(2013-07-21):
需要控制PWM波的占空比来完成电压控制..............输出不同电压..........怎样控制RC的参数及PWM的频率是否会影响输出的直流信号...............

网友A:
PWM控制电能的输出,RC是充放电完成电能的稳定输出,传说中的滤波。你就计算一下,你的RC电路在PWM输出最低点的时候能否完成滤波就行了。

网友A:
RC方面你可以通过仿真软件进行分析。如果你不会计算的话。

网友A:
请查看该教程的有关滤波器设计的有关内容。

网友A:
我去,看错了,原来是D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错了,原来是DA啊,

灰常感谢版主啊.............先看着啊..........到时候不会的话再给点资料啊: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错了,原来是DA啊,

我收下这个资料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