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1底盘干嘛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21):
对的 ,下图清楚不?

网友B:
牢固,牢固

楼主:
但如果焊焊锡的话,不就突起来了?

楼主:
应该是PCB画个底盘接地,然后芯片的底盘跟PCB的底盘接触就行了,不需要焊锡吧吧

网友C:
固定,散热
刷锡膏 不会凸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散热
刷锡膏 不会凸起的

有点不理解哦,亲,你底盘有焊锡,加个锡膏怎么可能不会突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点不理解哦,亲,你底盘有焊锡,加个锡膏怎么可能不会突起来

手工焊接的话,这个焊盘可以做个通孔,先焊上芯片,然后从背面上锡焊接。

机器焊接就无所谓了

网友E:
楼主去工厂见一次SMT过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焊接的话,这个焊盘可以做个通孔,先焊上芯片,然后从背面上锡焊接。

机器焊接就无所谓了 ...

哎,来不及了。。。。。。我懂了

网友F:
坐等牛人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