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路中UC2844第1脚COMP的外围电路

楼主(2013-07-21):
1、椭圆中电阻(150K)和电容的作用?
2、方框中二极管作用?
3、L_P通过1个330P电容接地(图二),问100P电容(方框中)和这个300P电容是否与2844的振荡频率有关?

网友A:
1,增加个零点
2,延时启动?
3,330P和那个电阻起前沿消隐作用,100P是斜率补偿

求高清大图,学习下,谢谢。

网友B:
找个3844的application note 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