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激电路中UC2844第1脚COMP的外围电路疑问

楼主(2013-07-21):
1、椭圆中电阻(150K)和电容的作用?
2、方框中二极管作用?
3、L_P通过1个330P电容接地(图二),问100P电容(方框中)和这个300P电容是否与2844的振荡频率有关?

楼主:
手一抖,问题没编辑完就发出了。重新补下图一原理图

楼主:
看着不方便,重新发一遍:

1、椭圆中电阻(150K)和电容的作用?
2、方框中二极管作用?
3、L_P通过1个330P电容接地(图二),问100P电容(方框中)和这个300P电容是否与2844的振荡频率有关?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
只能告诉你一点:UC2844振荡频率由8脚到4脚的电阻以及4脚到地的电容决定,与Comp端到VFB端元件无关。

网友B:
看完不顶什么心态?不够觉悟吗?火前留名不知吗?强势插了不知吗?

网友C:
图太不完整,也只能说一点:330pF是滤波

楼主:
想让人指导,还不上漂亮清楚的图,我的错!
请maychang和Lgz2006和各位高手再指导一下,先说说COMP管脚外接的电路吧。谢谢

网友D:
这个片子无非就是震荡频率和电压电流的保护

网友C:
(C1C2值明显有误,已正)
VFB2脚为电压取样,1脚辅助稳定工作(好像有软启动作用)

网友E:
只知道这是和内部的运放,构成的二型补偿,还不懂?高手前来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