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些小疑问

楼主(2013-07-21):
就是很好奇现在的市场行情
有用51做工控的吗?还有就是现在做东西一般都是什么芯片呢?stm32还是pic还是什么其他的? 主流的。

主要是控制方向的,我对控制比较感兴趣

网友A:
有用51做工控的吗?        当然有
还有就是现在做东西一般都是什么芯片呢?stm32还是pic还是什么其他的? 主流的。            这些都是主流的, 看开发者熟悉和系统的要求了

这个头像是柯南么

网友B:
随便,看你的系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51做工控的吗?        当然有
还有就是现在做东西一般都是什么芯片呢?stm32还是pic还是什么其他的?  ...

都是主流的啊 。。好吧

网友C:
各种都有。

吉列剃须刀里面还用4位的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都有。

吉列剃须刀里面还用4位的单片机呢。

这样子啊 我以为4位都已经木有了,8位的都这么便宜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keil中的 rtx51  ,这东西好用么,多任务?

网友D:
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行业可能各类单片机所占的份额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行业可能各类单片机所占的份额不同

好想换个芯片玩玩  换个高级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啊 我以为4位都已经木有了,8位的都这么便宜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keil中的 rtx51   ...

那只是你的看法,这是因为叫单片机,如果再往低级里面看,很多工控系统还都是1位的呢,不过这就算不上单片机了,应该是数电研究的范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想换个芯片玩玩  换个高级点的

推荐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你的看法,这是因为叫单片机,如果再往低级里面看,很多工控系统还都是1位的呢,不过这就算不上单 ...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STM32

版主你现在弄什么芯片呢 主要的

网友E:
只要你想用,任何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你想用,任何都可以的

主要是对这个很迷茫 一无所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对这个很迷茫 一无所知

个人觉得,任何系列的单片机都在工控有应用,具体看应用的具体场合,设计师的个人偏好,以及公司采购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你现在弄什么芯片呢 主要的

STM32,msp430

网友F:
STM32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是主流!

你也在弄这个么

网友G:
任何系列的单片机都在工控有应用,具体看应用的具体场合,设计师的个人偏好,以及公司采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