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UC3842做开关电源出现一个小问题,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3-07-21):
电源芯片是UC3842的,变压器是我自己绕的,一共就两个绕组,一个初级,一个次级,没有反馈绕组,因为不需要。电源输入电压是12V,输出6V。做好之后,用16V的电源测试,一切正常,用12蓄电池做电源,发现不起振,因为3842的开启电压要16V以上,所以就用两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感搭了一个升压电路,把12V电压升到21V,供芯片用,同时又将变压器初级绕组接于蓄电池上,此时待机功耗剧增,原先用16V电源输入时,空载功耗只有几毫安,现在空载都有700毫安,就加了一个升压电路而已,为什么功耗却增加这么多?请大家多多指教,怎样才能让电源正常工作,我是想用12V蓄电池给手机充电的

网友A:
改用UC3843或Uc3845,这两种型号9V即可启动。UC3843除启动电压外与UC3842完全相同,UC3845除启动电压和最大占空比外也与UC3842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UC3843或Uc3845,这两种型号9V即可启动。UC3843除启动电压外与UC3842完全相同,UC3845除启动电压和最大 ...

可是我现在只有UC3842,我这里地处偏僻,在市区也难买到芯片,所以就想用3842来做,这个问题真是奇怪,不加升压电路,不起振,加了之后功耗大增,空载场管都发热,我这个三极管升压电路就是网上常见的两个三极管加一个电感升压,常见的是1.5V升9V,我给改成12V升21V了,但为什么会影响到开关电源呢?

网友B:
目地是使3842正常开机!…那么就降低21V!功耗就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地是使3842正常开机!…那么就降低21V!功耗就会下降!…

不是这个原因,我用21V电压接输入端,空载仍然是几毫安,就是加了升压电路之后才会功耗大增的,至今仍是原因未明。

网友C:
贴图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图来看

我早就像贴图了,可是我电脑欠费断网了,手机没法上传啊,网页里面没有上传的选项,我用文字也描述的很清楚了

网友D:
这么说, 可能是你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