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跟随器半波整流效果很好??

楼主(2013-07-21):
电路如下:2V以下交流,50Hz ,如下整流方法,效果很好,这样一来为何还要用精密半波整流??

楼主:
没人回复下吗?

网友A:
你那个电路与运放的性能关系非常密切,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运放都是轨到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路与运放的性能关系非常密切,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运放都是轨到轨的。
...

我们要做的就是检测20V以内的交流电(50Hz),我想知道的是现在通过跟随器这样整流出来的半波能否通过一个电容拉平,然后进入ADC(运放用的是MCP6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路与运放的性能关系非常密切,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运放都是轨到轨的。
...

现在效果比精密半波整流好,我想知道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用精密半波整流了???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如何整流的,以及整流效果很好是如何说明的,我没太懂,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B:
看起来这只是一个被用于 限幅的电路
若是整流的话,是不是得从0开始划分上下半周,这运放能输出0么呢?怎么个精密法呢哟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如何整流的,以及整流效果很好是如何说明的,我没太懂,楼主讲解一下~ ...

如我那个电路图,因为跟随器是单电源工作,所以输入端的负半周就过不去了,所以出来的就是半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