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电源改装的问题

楼主(2013-07-21):
我用一个台式机电脑电源,使用其24V的接口的电压,要改成一个8V-24V可调的输出电压,串联一个无级的调压器可以吗?负载电流会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网友A:
ATX电源保护电路太过复杂,直接改电压似乎有点困难,也可以在后级加一个LM317之类的可调稳压电路

网友B:
台式机有24V电源吗
只有正12V和负12V,那个和24V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C:
用调压器改变交流输入电压?
肯定不行。

网友D:
改是可以改,不知道LZ想肿么动啊

网友E:
正12V输出2-5A…负12V输出小于1A!`

网友F: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G:
电脑电源是加权取样, 不允许单路带载, 单路输出用起来很麻烦, 调压更麻烦

网友G:
一朋友曾经用PC电源给FPGA供电, 2A的电流就保护了, 俺让他每路接个水泥电阻, OK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朋友曾经用PC电源给FPGA供电, 2A的电流就保护了, 俺让他每路接个水泥电阻, OK ...

学习了,本来也想用ATX电源做试验。

网友A:
别折腾了,教你一招简单的,花两块钱到废品收购站买一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回来修好之后,变压器次级拆掉一大部分,再给它加两天线,本来是双线并绕的话就给它四线并绕,再改一下TL431周边取样电路,一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就做成了,10A电流都毫无压力,不过现在我不改装电源了,包括画图到绕制变压器,全部手工,一些参数我不会计算,都是凭感觉来做的,其实只要参数别差太远,装上就能工作

网友I:
ATX用着还是有点麻烦的,换换思路吧,楼上的思路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