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无电阻电容电路

楼主(2013-07-21):
   无电容电阻的电路1

非传统视为另类,合逻辑绝非异类。
小压摆率/小单位增益频宽运放块和大传输延时逻辑器件组成的电路极少见,本集尝试选择它们的不同参数,代替电阻电容和电感的作用,以示其潜力。
先了解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以及传输延时。
1),网上查到公式:SR=2π×f×Vpk适用于正弦波电路。但三角形波和矩形波/梯形波电路不适用,网上查不到,以下是我的理解。
1-1),波形对称的三角形波(图红线)电平从0上升到Vpk,所用时间(t2-t1)=1/4周期,上升斜率=Vpk/(1/4T)=4×f×Vpk,即三角形波电路压摆率计算公式:SR=4×f×Vpk。若输入f1MHz/Vpk1V三角形波,压摆率4e+6V/S,单位增益频宽参数设置为默认的运放块跟随器仿真,输出信号不失真,但是压摆率少于4e+6V/S的运放块,输出信号就失真如绿线,公式适用。波形不对称的三角形波,则要参照梯形波方法计算。

楼主:
1-2)矩形波/梯形波压摆率
无论频率多少,理想矩形波前后沿垂直,无限大压摆率的运放块输出信号才不失真;而梯形波,运放块压摆率不小于其前后沿斜率,输出信号才不失真。只能用SR=Vpk/(t2-t1)计算压摆率。如图前后沿斜率对称梯形波(红线),上升沿从0至1V所用时间10ns,则斜率=1e+8v/s,用此压摆率、单位增益频宽默认的运放块跟随器仿真,输出与输入完全重叠,不失真,小于此压摆率,波形失真如图绿线。公式适用。前后沿斜率不对称,压摆率的计算要就高者。

楼主:
1-3)压摆率几个注意事项
AA)上述公式尽管f=最高工作频率,Vpk=最大输出幅度,但计算结果是运放块输出信号不失真必须具有的压摆率的下限。
BB)度量指标一样(否则必须先折算到一致)的压摆率大小才可比对。
CC)运放块压摆率不随放大倍数改变。
DD)运放块的压摆率大于输入信号斜率,输出波形斜率同输入信号。
EE)运放块的压摆率小于或等于输入信号斜率,输出波形斜率同压摆率。

1-4)网上查到单位增益频宽是增益为1的增益频宽积,增益频宽积是固定值,增益越大,单位增益频宽越小,也就是说,选择运放块单位增益频宽参数要随放大倍数而变,反而用之是,电路中选择小单位增益频宽的运放块以得到“失真”信号波形
  仿真测试,输入10mv/1MHz(1e+6)正弦波(图红线),压摆率设置默认,取单位增益频宽1e+6Hz运放块接成跟随器,输出信号如图1:1绿线,明显失真。频宽大至1.5e+7Hz ,目视输出信号才不失真,如图1:15黑线。但是,输入梯形波单位增益频宽最少是输入信号的40倍;而矩形波,最少100倍,目视输出信号才不失真,将运放块压摆率设定在大于计算值也不改变测试结果。可见,为了信号不失真,运放块单位增益频宽的选取远远大于工作频率。

楼主:
1-5)逻辑器件的传输延时:分上升和下降延时,输入信号加到诸如门电路、施密特、RS、JK等触发器的输入端,其输出信号电平从0上升规定值所用的时间叫上升延时;而输出信号电平从规定值下降到0所用的时间叫下降延时。
AA)传输延时极小的器件,可以将输入信号整形成为矩形波。
BB)输出信号波形由传输延时参数决定。
CC)将延时参数用于定时。
DD) 将宽度小于传输延时脉冲滤掉。
EE)利用上升和下降延时不对称器件完成特殊功能。

以下是电路

楼主:
2.超低频振荡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yOTE1fDY3OTFkZDIxfDE3NTk5NDA5MzV8MHw%3D

楼主:
无电容电阻的电路5
两个不同脉宽矩形波取宽取窄或取宽度差

1),取宽电路(运放块单电源供电)
       两个不同宽度的矩形波分别同时加在两个跟随器的+端,重叠部分在OUT输出,宽度小信号的消失后,其运放块虽然是反压,但输出为0;宽度大信号的运放块继续在OUT输出直到信号消失,所以,宽度大者在OUT输出。注意两个矩形波幅度之和不能大于电源电压。
       2),取窄电路(取宽电路改用双电源供电)
       宽度重叠部分都在OUT输出,当宽度小的信号消失时,虽然宽度大信号输入的运放块还将继续在OUT输出正电平,但是被信号消失的运放块因为反压而在OUT输出负电平所抵消,所以OUT只输出宽度窄者,与输入信号的幅度大小无关。
3),取宽度差电路如下
    如下图电路当脉宽τa>τb 的两个矩形波,分别同时加到乘法器K的两个输入端, Oa端就输出正脉冲表示两个输入信号的宽度差;如果τa<τb ,则Ob端输出正脉冲。τa=τb 的两个输出都低电平,与无信号输入时一样,表示没有宽带差。
也可以用两个单电源供电的三端运放块组成的电路,所不同的由输入脉宽小的运放块输出正脉冲表示宽带差。两个输入信号的重叠部分在运放块都输出低电平,当宽度小的信号消失,其运放块+端的电位与宽度大的信号相等而加正压,就输出高电平,直到脉宽大的信号消失,其宽度就是两个输入信号的宽度差。

楼主:
  无电容电阻的电路6-鉴宽与锁宽电路(以正弦波为例)

正弦波(1图红线),经运放块开环放大至电源电压幅度的矩形波(1图黑线),在前沿,由a、b门产生窄脉冲,触发单稳电路(由RS触发器、c门组成),在O端输出一个同频、前沿对齐而宽度固定的锁宽信号(2图)。如果锁宽信号宽度大于输入信号,乘法器K的Oa输出正脉冲(3图)表示;而锁宽信号宽度小于输入信号,则在Ob输出正脉冲(4图)表示,OaOb输出脉冲宽度的大小表示对应宽度差值,实现鉴宽和锁宽。C门的传输延时参数大小是输入信号的半周期。
(图a)

楼主:
6a
鉴相与锁相

传统鉴相电路鉴别两个信号的相位,然后输出一个量化信息表示它们的相位差。锁相电路输出同频、相位同步于输入信号的锁相信号。
上述鉴宽与锁宽电路,当正弦波的频率固定,其转换成矩形波的脉冲宽度就表示对应的
相位。Oa和Ob输出则是相位差,O端输出同频,前沿对齐而相位固定的锁相信号。当c门的
传输延时选定,电路鉴相锁相的信号频率就固定。
     1图红线的正弦波,被一帧数据“101”调相,相位180度变到90度定义为“1”,而180
度变到270度定义为“0”,这样Oa和Ob端输出对应信号,分别控制下图的RS触发器S和R
端,在Oq端输出5图的信号加到移位寄存器的“存”端,在6图的O端锁相信号(时钟CP)作
用下,就在O1、O2、O3输出一帧“101”数据。移位寄存器CP是后沿触发,O端锁相信号移
相后,其后沿位置离开RS触发器Oq端高低电平翻转处,以提高寄存器工作的准确性。接收还
原一帧数据,CLR端的指令清零后,“存”才有效,一帧数据接收完毕,才“取”出。

模拟信号还原

    Oa(或Ob)单端输出的正负脉冲可以作为相敏检波信号,解调还原出调制信号如下波形图。输入被10KHz正弦波(红线)调制的调频10MHz/10.1MHz信号,在Oa端输出信号用两级积分还原出黑线信号。
(图b)

网友A:
看不懂,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6a
鉴相与锁相

快乐分享   权力支持

网友C:
好高端呐,分析不了。

网友D:
很高妙的方法,不过从成本等考虑,有何实际使用意义呢?

网友E:
既然代替电阻电容电感,那就需要精度和温度稳定性。
但是压摆率和增益频宽,IC生产商不提供精度保证,不提供温度特性。理论上可以针对特定的IC,在恒温条件下代替电阻电容电感,实际上没有意义。
针对每一个具体ic,必须调整、测试。人工成本太高。功耗、硬件成本也没有优势。

网友F:
不错是不错,我的破电脑还看不了。显示器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的好东西
蛋是语言还需要在组织一下

     感谢各位高手赐教。王奉瑾兄对我这样的草根的一得之见的点评更加可贵,消除我多年来对压摆率关注是否会钻进牛角尖的迷惑,非常感谢。
  至于误差、稳定和价格性能比。我看过几百MHz的高频头,采用pf级的变频二极管调频,我想,既然半导体器件的工艺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那么运放块的压摆率和增益频宽参数就完全可以达到电容的误差水平,只要市场有需求,生产商就会应市生产,工艺成熟,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网友H:
这个是不走寻常路吗?

网友I:
“标题党”+“文字游戏”....

不过,还是相当的娱乐。

楼主:
7)压摆率与单位增益引起的非线性特征及其运用
如下“压摆率失真波形”图,压摆率较小的运放块工作于正弦波电路,输出失真波形(首个波形压摆率合适,不失真),除了幅度变小外,其上升沿和下降沿成了斜直线,并移相;工作于矩形波电路输出波形则前后沿效率变缓或者变成三角形。
如下“单位增益频宽失真”图绿线,单位增益频宽较小的运放块工作于正弦波电路输出波形,保持原形明显缩小幅度并移相;工作于梯形波电路输出波形则成了象电阻电容移相(积分)一样的波形。黑线是单位增益频宽更小的输出波形。
了解其波形特征,便可正确运用:
AA) 压摆率适度小的运放块跟随器,可以将矩形波转换为梯形波或三角波,单位增益频宽足够大的线性就好。两三个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适度小的运放块跟随器,可将三角形波变换为正弦波。
BB)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适度小的运放块跟随器,可以象低通滤波器那样抑制尖窄脉冲和高频信号的幅度。
CC)频率不变的单向(如正半波)信号,选择单位增益频宽小的运放块增大放大倍数,可以得到象增大RC时间常数一样的积分效果。多级连用,可以得到滤波效果。
DD)运放块线性运用时,输出信号失真,参照下图波形特征就明白是什么参数出问题。

楼主:
8-1),低通
低(高)通滤波器:低(高)于设定频率信号可以通过而高(低)设定频率信号被衰减或滤掉的设备。
选择上升延时为T/2(标记为|T/2)的a门,正弦波(红线)经运放块开环放大成矩形波,宽度大于T/2(则频率小于1/T)就能使a门输出高电平,触发由b、c组成的可以连续触发的单稳,在乘法器的X端产生一个恒定电平,正弦波就经Y端在OUT端输出。而宽度小于T/2 (则频率大于1/T)的矩形波不能触发a门输出高电平,乘法器X端低电平,0×Y=0,OUT无输出,实现低通功能。
b、c门上升延时0/下降延时200ns。选择乘法器K系数以得到相应倍数电平的信号。

楼主:
8-2)高通
选择上升延时0/下降延时50ns (标记为50|ns)的非门a,正弦波经运放块开环放大成为矩形波,宽度小于50ns(即频率大于10MHz),非门a输出保持高电平, b、c门在乘法器的X端保持一个恒压,输入信号就可以经Y端在OUT端输出。而宽度大于50ns (频率小于10MHz)信号,触发延时50ns的非门a翻转输出低电平,造成上升延时200ns(标记为|200ns)的b、c无法输出高电平,(相当于一个可以低电平连续触发输出低电平的单稳,一旦没有低电平触发就保持高电平)乘法器X端低电平,输入信号不能通过,实现高通功能。
如果要输出矩形波,则将乘法器的Y端改接到运放块的输出。
乘法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K系数以得到相应电平的信号输出。
低通与高通重叠的频带为带通。带通很小就成选频。

网友J:
厉害...觉得自己学的是啥啊都...

网友:
看不懂!还是顶一个

楼主:
9)窄带数据调频波的选频
以10MHz/10.001MHz正弦波为例。
比较器和a门,将强度不一的输入正弦波(图红线)变换为等幅矩形波(图绿线),其宽度对应于输入信号的半周期/频率/宽度,随后输出信号的幅度才可以作为鉴宽/鉴频的量化标准。比较器和a门采用仿真软件推荐延时(1e-12s)。
  b门可以用单稳代替。为了接收10MHz/10.001MHz信道,选择 b门上升延时49.96ns/下降延时0。宽度≤49.96ns的矩形波不能触发器b门翻转输出高电平,对应频率≥10.001MHz的信号就不能接收。宽度>49.96ns的矩形波在该延时后,由b门输出宽度差(图黑线)经运放块(可以用合适常数的RC代替运放块)积分输出, 这样调频信号在10M+10K频率时,b门就没有输出,而在10M频率时,b门才输出,如“10M+10K”波形图的黑线,积分后波形图在其下。由于10M+10K以上频率不能接收,不影响10Mhz/10.001MHz信道的识别。然而,小于10MHz的信号,都能触发b门输出如“10M-10 K”的紫色线,积分后波形图在其下,是一条峰值保持线。
根据运放块积分输出信号幅度是数mv,设置施密特阀值,L=2mv,H=3mv,则10M+10K信道的积分信号就在OUT端输出对应的脉冲序列,而小于10M的积分信号就在OUT端一直保持高电平。而10M+10K信道输出是发送端调制信号反相。

网友K(2014-06-23):
放心吧!SR说的是斜率.对于正弦,三角波,梯形波等等都适用的.

楼主:
   多谢您的评论!
  如果三种波形都用SR=2pifVpk计算取压摆率,对于升降沿斜率变化非线性的正弦波是合适,但是对变化线性的矩形波和三角形波则显大,虽然根据选大不选小的原则是可以适用。还有一个问题是矩形波斜率与频率无关。该帖思路基于上述原因。

网友L:
了解了解,增长点知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家应当经常看看这个好東西。

多谢您的鼓励。
器件的延时在电路中总是提供负能量,我是想通过如何利用延时,变负能量为正能量。
同时通过另类设计,说明新技术新器件设计的电路代替传统电路,可能有更好的价格性能比。
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