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方向问题

楼主(2013-07-21):
想在图中MOS管DS之间加一个TVS防止DS之间电压过高,但不知道TVS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如果方向跟D16相同就没有稳压的作用,如果相反的话上电就会导通

网友A:
应该跟D16的方向相同吧。怎么会没有限制电压的作用呢?
B340A是肖特基二极管,而TVS是瞬间高压限幅,我感脚不矛盾啊.
注意:TVS是在有高压时尽快地将高压通过大电流泄放掉,虽然有类似稳压管的指标,但不能完全当稳压管来用,其
“稳压”值范围很大,太不准确了。

楼主:
TVS不是反向击穿时起作用么

网友B:
TVS反向击穿时有负阻特性, 电压会大幅下降. 所以不能用做稳压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反向击穿时有负阻特性, 电压会大幅下降. 所以不能用做稳压管方式.

那是不是跟D16方向一样?

网友B:
那是不是跟D16方向一样?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