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TM32是使用固件库还是使用直接操作寄存器编程困惑其中

楼主(2013-07-21):
对于STM32是使用固件库编程还是使用直接操作寄存器编程困惑其中。固件库很方便而且易于学习。但是总是觉得自己只是在学习一些表面的东西,核心的内容都没有接触到。想听听朋友们的建议.

网友A:
看个人喜爱,哪个都能做项目。混用也行的。

网友B:
看你自己了,寄存器花时间,但是熟练了,对理解STM32 很有帮助。固件库上手快。

网友C:
库函数我觉得是大势所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用库函数,因为其容易上手,移植性好。如果别人都用库函数你肯定也要用,不然2个人一起写程序你用寄存器他用库函数,很难合作。我现在写程序也是在用寄存器,感觉也不比库函数麻烦。不过还是决定改用库函数,不然别写的程序我都不怎么看的懂,不过在动的寄存器的基础上用库函数,上手还是非常快的。
我是个新人,以上都是本人个人观点,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大牛多多指点一二。

网友D:
坚定不移的用固件库!

现在单片机开发不比以前,规模越来越大,必须习惯使用各种固件库和第三方驱动库,甚至操作系统。比如你需要做一个SD卡存储的项目,需要加入文件系统,怎么办?难道你自己写吗?就算这个你自己写了,那如果需要操作系统呢?你也自己写吗?

固件库就是别人给你写的函数库,使用它是大势所趋。别说STM32的固件库是开源的,就是不开源,你该用不也得用吗?看看操作系统就知道了,你把操作系统看成是超级函数库,IOS不开源,WP也不开源,大家不也在用吗?

悲剧的NOKIA!

网友D:
趋势是很明确的,以后做单片机开发,从代码量上看,也许你加入的各种库的代码远远超过你自己写的代码。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硬件【指的是寄存器操作】越来越被“忽视”,而软件越来越庞大,所以使用各种库函数是我们必须要习惯的。

网友E:
本人绝大多数使用寄存器操作,偶尔使用固件库

网友F:
为了方便移植或加系统,都应该用固件库

网友G:
固件库挺好的。一直**使用固件库。

网友H:
使用固件库开发项目,但是学习中可以两者结合学习。这样才可以学得踏实,真真学到东西。

网友H:
这就是我们ALIENETK正点原子开发板要做两套代码的缘故。。。因为很多人觉得光看库函数心里不踏实学不到东西

网友I:
使用固件库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网友J:
用寄存器误导新手,ALIENETK正点原子应该挂路灯上吊死。

网友K:
感觉都还不错,不过如果初学者还是用固件熟悉一下吧

网友L:
用什么都一样,就一单片机,基本上不需要和别人合作!
自己爱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M:
主要还是需要考虑个人的习惯问题  还是建议按照一般的步骤来做   楼主

网友N:
混合使用,有利于理解透彻,有利于调试,发现问题。
个人见解。

网友O:
熟悉寄存器的觉得寄存器方便,直接;熟悉固件库的觉得固件库好用;所以,这个问题LZ没必要想用哪个,固件库和寄存器你都需要会用,先熟练使用固件库,之余可以对照固件库和手册,看看寄存器操作,其实用的多了,寄存器也都熟悉了,都是很有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