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里怎么使用自己定义的.h头文件呢?

楼主(2013-07-21):
用贯了Keil 开发51  现在用一样的方法包含自己定义的头文件却不能使用了,真是郁闷,总说找不到头文件。望大侠们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传个工程文件夹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定义的方法是一样的~要看清楚定义的头文件包含的头文件是不是符合现在的开发环境~最好截个图上来看看吧~或者楼上说的文件夹上传上来看下~

网友C:
在project-->options->paths里面添加你的头文件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D(2014-08-02):
它的工程里有三个文件夹,file里面放.c文件,headers里面放.h文件,在对应的文件夹上单击右键,然后add file,找到头文件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E:
把你的头文件在ICCAVR中添加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它的工程里有三个文件夹,file里面放.c文件,headers里面放.h文件,在对应的文件夹上单击右键,然后add fil ...

正解~~~~~~~我很赞同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