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软件延时,精确到0.2us

楼主(2013-07-21):
        //延时,一般是(3-5)*n个周期(n!=0)
        PUBLIC   __delay_loops
        PUBLIC   __delay_loops_0

        SECTION `.text`:CODE:NOROOT(4)
        THUMB
__delay_loops:
        SUBS     R0,R0,#+1
        BNE      __delay_loops

__delay_loops_0:
        BX       LR               ;; return

        END
#ifndef __GD32F10X_DELAY_H__
#define __GD32F10X_DELAY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void __delay_loops(uint32 n);
void __delay_loops_0(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define _delay_loops(n)    do{if(n>2){__delay_loops((n)-2);}else{__delay_loops_0();}}while(0)

#define  _CYCLES_PER_LOOP  3

#define _delay_us(A)\
  _delay_loops( (uint32) (( (double)(F_CPU) *((A)/1000000.0))/_CYCLES_PER_LOOP+0.5))

#define _delay_ms(A)\
  _delay_loops( (uint32) (( (double)(F_CPU) *((A)/1000.0))/_CYCLES_PER_LOOP+0.5))

#define _delay_s(A)\
  _delay_loops( (uint32) (( (double)(F_CPU) *((A)/1.0))/_CYCLES_PER_LOOP+0.5))

#endif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A->ODR ^= GPIO_Pin_8;
    //_delay_us(0);       //实测120ns
    //_delay_us(0.1);     //实测150ns
    //_delay_us(0.5);     //实测560ns
    //_delay_us(1);       //实测1.02us
    //_delay_us(5);       //实测5.10us
    //_delay_us(10);      //实测10us
    //_delay_us(100);     //实测100us
    //_delay_us(1000);    //实测1000us
    //_delay_us(10000);   //实测10ms
    //_delay_us(100000);  //实测100ms
    _delay_us(1000000); //实测1s
  }
}

以上GD32 主频100M测试。

适用所有Cortex-M3,Cortex-M0.
不同主频,定义 F_CPU 为实际MCU的频率;
不同MCU,定义_CYCLES_PER_LOOP,3到5之间,一般FLASH不等待为3,FLASH两等待为5,实验实测决定。

注意:以上延时函数都是针对代码在FLASH运行的情况,Cortex-M3如果代码在RAM运行,不考虑FLASH等待的情况下,运行速度反而会比在FLASH里运行慢。
因此,GD32在RAM运行,上述的延时函数会延时更长的时间。

628 Bytes, 下载次数: 180

网友A:
很强大,

        //延时,一般是(3-5)*n个周期(n!=0)
        PUBLIC   __delay_loops
        PUBLIC   __delay_loops_0

        SECTION `.text`:CODE:NOROOT(4)
        THUMB
__delay_loops:
        SUBS     R0,R0,#+1
        BNE      __delay_loops

__delay_loops_0:
        BX       LR               ;; return

        END
直接用到工程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

        //延时,一般是(3-5)*n个周期(n!=0)

已上传。

可以直接把文件加入到工程里。
编译器IAR。

网友B:
主频改变了呢

网友C:
延时最好还是利用硬件定时器来做,应用程序是要讲究可读性、可移植性、可维护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频改变了呢

定义宏 F_CPU 为实际MCU的频率就行了。
如:
#define F_CPU 108000000U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最好还是利用硬件定时器来做,应用程序是要讲究可读性、可移植性、可维护性的 ...

浪费定时器。

此延时适合适合我用过的所有Cortex-M3.Cortex-M0.
不同MCU只需要更改一下_CYCLES_PER_LOOP,3到5之间,
一般FLASH不等待为3,FLASH两等待为5,实验实测决定。

楼主:
在FLASH运行延时1ms的函数,在RAM运行,延时为3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传。

可以直接把文件加入到工程里。

谢谢

网友D:
傻等的方法有点浪费吧

网友E(2013-08-27):
跟msp430很相似了。

网友F(2013-12-21):
引用 网友D:
傻等的方法有点浪费吧

模拟个总线的时候,就1、2us的等待,用定时器反而不合适吧?

网友G:
直接搞汇编,佩服

网友H:
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I:
汇编伤不起

网友J:
看不明白汇编

网友K:
这个不靠谱吧。。。。。。

网友L(2015-08-26):
请问若是放到keil中.s 文件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M:
定时器这么多,不用才浪费

网友N(2015-10-18):
引用 网友L:
请问若是放到keil中.s 文件怎么修改,谢谢

有没有试过,怎么改的?

网友N:
LZ 要是建个KIEL的工程就好, 就这么二个文件 ,真的没看明白怎么使用?
有没有其他人指点下怎么使用。

网友O:
用滴答时钟的也可以的吧

网友P(2020-06-23):
请教一下,GD32F4 200M的频率如何实现us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