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楼主(2013-07-21):
新手准备参加全国电子大赛!方向是开关电源的!可视好多东西都不会呀!求高手指导指导!!!!!!!!!!!!!灰常感谢啦!!!!!!!!

网友A:
多看看历年的报告吧

网友B:
个人觉得电源是最容易做的,控制题比较容易~
真心要做电源的话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基础的准备工作~

网友C:
可以去看书啊,你到图书馆找一本叫做《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书,这本书有很多分类,希望能帮到你,我上学的时候看过,觉得比较有用!

网友D:
电源 一届比一届难 电源比的就是稳定性 功耗 效率 开关电源7种还是9种结构一个比一个难 模电学好了真的很好 队伍里面硬件就是基础,硬件做不好,软件在牛X都不行

网友E:
  多看看历年真题,然后多实践

网友F:
多做往年题目!!

网友G:
多动手,先做模块,然后练题目

网友H:
我们做控制的

网友I:
基础模块一个一个调试好放在那里,然后找个往年的经典题练手

网友J:
不管成功与否 是个历练

网友K:
原来没参加过电赛很失败,哎

网友L:
学校一般都会组织培训,跟着老师的安排走.....准备一些常用的模块.....

网友M:
我也参加,正在努力,

网友N:
也准备参加做电源, 不过好像还是很难的 ,而且模电书上只是一带而过

网友O:
电源、无线都不好弄  控制好点

网友P:
做激光打靶的飘过  电源的难 啊!

网友Q:
控制走过。。。。。。。。。。。

网友R:
我也是选电源的,感觉这个电感的选择和变压器的计算跟电路理论联系比较紧密,然后关于回路控制方面和保护电路跟模电关系比较密切。然后是电感和变压器的设计跟物理比较密切。然后波纹可以使用信号与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用matlab进行计算,然后。。。。。我就晕了

网友S:
有这么复杂吗,我把那个题目跟我们顾大神老师一说,他直接把我一整个电路结构给该了,然后我又回到解放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