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求助,epm7256,做的rst复位

楼主(2013-07-21):
要求给第一个复位信号至处理器,然后再处理器启动过程中,屏蔽复位信号,到30s时候,一切正常,我不是特别熟悉verilog,写了一下,之后,发现quartus自己的仿真不正确,因为比较着急,求助下先

网友A:
1. 首先我可能看的不仔细,但是我实在没看懂你代码的意义。
2. 如果有错误,就按照错误的原因去找问题

网友A:
描述的问题,真的不清楚